[康佳] 求助帖:康佳电视P29SK383开机正常几分钟之后图像满屏回扫线,自动关机调低加速极电

楼主(2011-10-11):
求助康佳P29SK383,开机正常,几分钟后,图象渐亮满屏回扫线,自动关机,调低加速电压故障消失,图象托尾,是行包坏了,还是显像管坏了,谢谢;

网友:
高压包损坏的机会大。

网友:
不应是显像管的是,辆以下电压就知道了,可以吧视放板取下量一下

网友:
高压包坏的可能比较大,先代换一下试机。

网友:
检查180V视放供电。

网友:
拔掉尾板测量下各个电压怎么样?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视放供电的事。

网友:
量一下视放供电

楼主:
以修复是尾板R551开路,消亮点电路,

网友:
应该是视放电压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