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热水器和液化气热水器的燃气比例阀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1-10-13):
请教诸位师傅:天然气热水器和液化气热水器的燃气比例阀是一样的吗?还是有所区别?假如有区别,区别是什么?谢谢!

网友(2015-12-14):
我看没啥区别 都是开启度受控制的阀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胡说,是有区别,孔径压力不同!

网友B:
不一样,天然气压力小,出气孔大,而液化气压力大,相应的出气孔小

网友:
灰太狼说的很对

楼主(2016-01-29):
引用 网友A:
胡说,是有区别,孔径压力不同!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天然气压力小,出气孔大,而液化气压力大,相应的出气孔小

谢谢回复。

网友(2019-11-16):
楼上说的孔径是火排出气孔的区别、并不是比例阀的区别,火排是天然气孔径大、液化气孔径小,比例阀的区别是天然气在比例阀主调节阀芯磁铁上没有弹簧、液化气的有弹簧,其它并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