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彩电21T9G-T怪光栅维修分享

楼主(2011-10-23):
接修海尔21T9G-T三无维修:听机主讲本来机子有嘶嘶的响没有理它后来啪啪的响了几声就三无。打开机盖只看高压帽尽然没事!高压线就中间快断啦,看来就是它啦把它接好用高压套管套起OK。三无就测行电路短路,直接换行管C8556,但没有就用D1556代替蛮好!试机就有如下的怪光栅波浪型的3分之1的场,5分支3的行光栅。换24C08后无效,断定场偏转有问题。经测14欧,不对只有一半的阻值,另一半开路。拆下修理就OK啦。场幅不满,进总线调整后整机修复。

网友:
高压打火击穿行管数据丢失

网友:
故障判断的准确,谢谢分享。

网友:
偏转线圈阻值不正常引起的故障,谢谢分享!

网友:
查数据吧。。。

楼主:
我的推断是高压线击穿对场偏转打火,打火剧烈把场偏转烧断后再烧行管呈现三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