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收音机中波天线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1-10-31):
我的超外差收音机中波天线输入线圈(绕在磁棒上的)为什么不是一次绕成,而是分为四端绕的呢,就是并排绕20圈,然后隔个1公分再绕20圈,就这样绕四段。次级线圈绕在1--2段之间。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好处。

网友:
以前有过这样的设计,目的是耦合好些,灵敏度会比绕在后面要高得多了。也称初次级紧耦合。

网友(2014-03-20):
工程师  说的对

网友(2015-11-09):
好调试频率高低同步,

网友(2018-05-02):
还是上学的时候组装过一台中波收音机,搬了几次家,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了.....那时对磁性天线感兴趣,通过移动磁棒上的线圈位置,收听不同的电台,效果是不一样的....哎,满是回忆呀。感谢ghaiping,把我带回了那个充满好奇年代,谢谢。

网友(2018-06-13):
沙发的老师说的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