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DVD不读碟的维修检查方法

楼主(2011-11-08):
如果DVD不读碟,检修方法如下。先检查+5V供电是否正常,+ - 12V是供给音频输出运放电路的。如果电压正常,有屏显,但是不读碟,就先检查代换主轴电机试试,如果循迹电机不停止,就检查回位微动开关是否良好,其次代换光头,如果光头无问题,就代换光头排线试试,还不行,检查就检查解码板。如果无屏显,检查范围就多一些,(存储器25T80损坏较多)先找同一解压芯片的存储器数据代换试试,就是屏显不全,也是数据损坏,重写就行了,如果不行,就检查提供+5V到解码板芯片工作电压的2只二极管,最好用IN5399代换,接着检查2只8550三极管是否损坏,分别输出+3.3V  +1.8V,如果都正常,一般就放弃了。  想修的,就换掉解压芯片大块(8202L  8202LD试试)还不对,就代换随机数据缓存薄型贴片,一般均可修复。  维修方法,仅供参考。

wjl8754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2-02-10):
谢谢分享,我以前遇到不读盘的机子,只能先换激光头,正常了那就正常了,不正常的话办法也不多了,这边现在用DVD的太少了,一般修DVD的也就老人多点。

网友:
我还遇到了一种现在还没弄好呢!不知是怎么弄的放碟的上面的带磁性的卡碟的机构坏了,碟片放进去后就是转不了.没的配怎么弄呀?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