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维修冬天发泡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修一容声冰箱,冷藏铁管,换掉,自已盘的管,往铝板上贴的,弄好后打压不漏,准备上发泡剂了,黑白料的,搞了大半瓶发了一点点,超慢,发的还不好,试过加温,用热水泡,用吹风吹还是那样,只不过快一点点,效果还是不行,怎么型呀

网友:
我直接用的是建筑用的聚氨酯发泡剂,效果很好,又便宜,一般一桶就搞定了。

网友:
搞床棉被垫进去怎么样???

网友:
还是用发泡剂就可以,方便好用

楼主:
关键是温度低了发泡效果不理想

网友:
先将其冷冻俩小时!

楼主:
加热还是冷冻呀,就是想发泡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