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电视维修入门知识
关闭

楼主(2011-11-28):
  以前发过一篇电视维修入门之一:望问闻切,当时头脑发热夸下海口,要把电视维修的基础知识按电路单元逐一写出来,没想到近来事情较多,总坐不下来。但话已出口,不能不写了。
  估计工作量不小,一次过写完是不可能的,为了不把它分成多个帖子发表以方便有需要的新手朋友阅读,我打算把所有内容都合并在这个帖子里,一个楼说一个电路。所以先占几个楼,请版主们不要把它当作重复帖子删除,拜托拜托!
  帖子里面说的都是很基础的知识,只是针对新入行的朋友而写的,贻笑方家在所难免,高手们就请一笑而过吧!

  一:由电源说起

      1,电源工作原理简介

   电源是所有电器的灵魂和血液,它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下面以最常见的A3电源作一个简单介绍(具体电路见附图,汇佳主板):
   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是把220伏的交流电通过整流滤波电路变成300伏左右的直流电,再由震荡电路,开关管,开关变压器等元件把该直流电压变换为各种较低的高频脉冲电压,最后由次级的整流滤波电路把这种高频脉冲转换为平滑的直流电压,供后面的各种负载电路使用。
   A3电源的220伏由共模滤波线圈L501(图中黄色框)抑制供电线路中的杂波后,输入到由vd503—vd506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变成带有脉动成分的直流电压,再经c507滤波后成为平滑的直流电(图中紫色框),直接加到开关变压器(T551,图中绿色框)的初级绕组以及接在该绕组另一端的开关管(v513,图中红框)的c极上。
   通电瞬间,300伏的直流电压在加到开关管c极的同时,也通过由R520,R521,R522组成的启动电路给开关管的B极提供一个启动电压,开关管导通,这时会有电流流过初级绕组(3_7端)。在开关管关断瞬间,由于变压器的自感特性,会在反馈绕组(1_2端)产生一个感应电压,该电压经过vD517整流之后,通过R524进入到开关管的B极,主绕组又再导通,,,电源就进入了一个不断循环的工作状态。
   当然这样的循环状态不可能任由它发展下去,那样的话电压就不可控了。所以开关电源中都会设计一些整形,限幅之类的电路去控制开关管单位时间内的导通程度和导通次数(频率),图中的V512及其外围元件组成的电路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有了上述电路,开关电源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但往往由于市电电压不稳和开关电源输出端负载变化等原因,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会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得不稳定,影响到机器的正常工作。由V553,N501,V511等元件构成的取样稳压电路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由于篇幅所限,具体原理就不详细介绍了,后面还将会论述到。
  输出部分比较简单,由于开关电源的工作特性,输出端不适宜使用桥式整流电路,所以都是只用一个整流管的半波整流方式,大家都很熟悉,这里也不讨论它了。

  2,常见故障的维修要点

  1)无电压输出,指示灯不亮。这种故障检修时又分两种情况,一是烧保险丝,二是不烧保险丝。
  烧保险丝的原因,除了是保险丝自然损坏之外(通常保险丝不发黑),大都是因为开关管短路,消磁电阻短路,桥式整流管短路,220伏输入端并联的电容短路这些原因造成的。通过测量上述元件的直流电阻,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故障点。
  输出端无电压,保险丝不烧断的故障牵涉范围比较广,通常是由+B输出端(包括整流管,电容,行管,高压包)短路,或者是启动电阻R520—R522开路以及v553,v511,N501,v512这些元件损坏造成。次级低压绕组输出的各路电压短路,也会造成电源保护,这时一般会听到开关变压器发出轻微的“滋滋”声。检查方法一般只要测量各输出端的滤波电容两端的直流电阻,即可迅速判断故障部位。
  2)输出电压异常。所谓异常是指输出电压比正常值偏低或偏高。
  输出电压偏低或为0的故障,在初级300伏直流电压正常的前提下,通常是由于取样稳压电路异常引起的。例如光耦N501(图中红圈)的3,4脚短路,V553的BE脚短路,V511的BC脚短路等等。
  输出电压偏高,往往也与取样稳压电路有关。例如取样可调电阻RP551接触不良,R555阻值变大或开路,V553的CE脚开路,VD561短路,N501的1,2脚短路等等。
  如果只是某一路输出电压偏低,可能是那一路的限流电阻阻值增大,整流管不良,电容容量降低,负载过重这些原因造成。
  如果电源空载时正常,带负载之后电压大幅度跌落,这往往是负反馈回路有问题或300伏主滤波电容容量降低造成。

  3,关于几个关键元件需注意的问题

  A)开关管E极负载电阻R510损坏,必须用相同阻值,相同功率的电阻代换,不能短接它或用较大阻值的电阻代换它,否则会影响电路的性能。
  B)VD561,VD519两个稳压管损坏,必须用相同稳压值的管子代换,否则会影响输出电压甚至烧开关管。
  C)吸峰电路中的C516损坏,必须用相同或更高耐压的优质电容代换,如果代换的电容耐压太低,很容易击穿短路,它短路后,会烧断R525,开关管必定跟着损坏。
  D)V512损坏,最好以同型号元件代换,不能用C3842之类的普通管子代换。
    E)光耦PC817B损坏,可用P621直接代换,但要注意分清楚脚位,千万不能搞错。PC817B是一个线性光耦,绝对不能用其它类型的非线性光耦代换!尽管它们可能是外形一样的。如果代换错误,轻者电源工作不正常,重则开机即烧开关管!

  4,关于烧开关管

  原因主要分过压和过流两种。
  所谓过压是指开关管C极承受的工作电压超过其极限值造成击穿短路。可能有人会问,开关管的耐压值一般都有700伏以上,而它的工作电压只有300伏左右,怎么会“过压”呢?原因就在开关变压器上!它是一个感性元件,当有一个电流通过它之后,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压,这就是通常说的“反峰脉冲”,这个脉冲的峰—峰值最大可达输入电压的7倍!如果它直接加到开关管的c极,开关管会即时毙命!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所有开关电源都会在主绕组两端之间设置类似由C516,R525组成的吸峰电路。
  除了吸峰电路损坏会造成开关管过压烧毁之外,稳压电路和负反馈电路异常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检修烧开关管故障时,如果检查吸峰电路没问题,应该仔细检查是否由于这两种原因造成。具体方法是:把N501的3_4短路,如果不再烧管,则说明负反馈电路正常,问题在稳压电路,反之则在负反馈部分。这个方法对电压升高的故障同样适用。
  所谓过流是指流过开关管的电流超过设定值。过流的原因也有几种,例如负载过重,超出电源的负载能力;震荡(定时)元件不良,造成震荡频率偏低,开关管不能及时关断而导致导通时间过长;推动管或开关管本身的开关特性变劣,导致开关管非正常导通等等。
  以上两种开关管损坏的情形是有分别的,在维修当中应把它区分开来,以免走弯路。具体方法为:1,测量已损坏的开关管,如果是过压损坏的,一般阻值极低甚至为0,如果是过流损坏的,一般有比较大的阻值(例如10欧以上)。2,过压损坏的开关管通常BCE三个引脚都会击穿,而过流损坏的开关管通常只会烧穿两个引脚。3,通电瞬间或几秒之内损坏开关管的,一般是过压造成,开关管没有温度或温升很小。通电一段时间才损坏,同时开关管温升很快,直至烫手的,肯定是存在过流问题。

  5,元件代换小常识

  A3电源所用元件不多,且绝大部分都是些普通的元件,电路设计非常优秀合理,所以不失为一款可靠性相当高的电源,得以风行近30年而不衰。在维修中,只有使用规格性能相当的元件进行代换,才可能保证电源的工作稳定性。
  比如电阻,除了要求阻值一致之外,功率也必须相同。
  二极管,它有一个耐压,电流和导通(恢复)速度的要求。300伏的整流管用普通的二极管,耐压要求700伏以上,可以通过的电流要满足电源的需要,但对导通(恢复)速度却没有什么要求,因为它是工作在50赫兹的频率下的;但次级的整流二极管不同,它除了要满足上述条件以外,还要求必须是快恢复型的,因为它是工作在电源的震荡频率(一般十几K到上百K),如果用普通的管子替换,就会因为导通速度不够快而严重发热直至烧毁。
  三极管,V511,V553这两个管子要求不高,用同类型的普通NPN,PNP管代换即可。
  开关管V513的代换新手们往往有一个误区,当管子损坏以后,喜欢换上一个功率更大的,以为这样更保险。殊不知这样做很可能适得其反,任何三极管都有一个叫“放大倍数”的指标,一般来说,管子的功率越大,其放大倍数越低,也就是说需要的驱动电流越大。在驱动电流不变的情况下,使用更大功率的管子,就会出现激励不足的问题,使管子不能正常地导通和关断,管子的损耗就会增加,严重的会导致异常发热甚至烧毁。
  A3电源的V512(2SC3807)在电路中的作用并不是其它开关电源那样的“脉宽调制”,一般开关电源的脉宽调制管是控制开关管B极的脉冲宽度以实现调整电源输出电压的,但这个V512不同,它是通过控制开关管的通断频率达到调整输出电压的(具体分析略)。由于这个原因,原设计者才选用了这个型号的管子,它最大的特性是放大倍数高(1000倍以上),开关特性好,如果代换不当,容易造成开关管工作状态恶化。所以代换时为了保证电源的性能,不能用普通管子去代替它,而是要选用参数相同或接近的管子进行代换。
  电容的代换也不是越大越好,特别是300伏滤波电容,如果容量太大,会对整流二极管造成很大的冲击,造成烧管,烧保险丝之类的故障。一般要求耐压相同,容量相同就可以了,有条件的最好选用优质的彩电专用电解电容。

  6,关于三端稳压器

  电路中的N551,N552,N553这几个元件叫三端稳压器(图中蓝色圈),它的作用是把高低变化的输入电压变成某一稳定的电压。它的型号最后两位数代表输出的电压值,例如7805代表输出5伏,7812代表输出12伏,余类推。
  要维持输出的电压符合设定值,其输入端的电压必须至少比输出电压高2伏,例如7812的输入电压应高于14伏,否则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三端稳压器的接地脚严禁开路,否则输出电压将等于输入电压减2伏,完全失去稳压作用!对负载电路的影响可想而知。
  由于器件内部有热保护功能,器件的温度越高,输出电流越小,带负载能力越差,所以负载较大时,必须给它装上散热片。

  7,维修实例

    2,烧保险丝。检查发现开关管V513和VV512均短路,把开关管拆下来,再测量C507两端,短路现象已消除,证明之前的电路没有问题,下一步该检查V513短路的原因了。先观察线路板上有没有虚焊,结果发现R525有一引脚已经松动,顺便测量它和C516均正常,补焊R525,再检查低压负载无问题,装上V513试机(通电之前先把行管的BE极短接,以防万一+B电压偏高烧坏行管)。测量各路输出电压均正常,焊开行管BE极的短接线,光栅出现,整机正常。
  3,故障同上。V513短路,行管短路,拆下V513和行管后粗测初,次级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试着换上一个新的开关管和保险丝,行管暂时不装。开机瞬间电压上升到180伏左右,不到2秒钟VV513又烧掉。由于是过压损坏,决定用“降压法”进行维修,用一个调压器把220伏调到30伏左右,通电开机(不带负载),+B处没有输出,再调高到40伏,+B为15伏,调到50伏,+B为30多伏,调到60伏,+B为70伏左右。这个时候,把光耦N501的3_4脚短路,+B为0V。至此,基本可以确定电源初级是完好的,问题在稳压回路。检查取样电路元件R555,R556,VD561,V553等元件均正常,试更换光耦N501,+B电压在100—250伏的电压范围内均稳定,电源修复。换上新行管开机,水平一条亮线,更换场IC,整机正常。
  4,整机三无。检查保险丝,开关管,行管等各处均无短路,V513C极有+300伏,但输出端各路电压均为0V,判断电源没有起振。测量N501的1_2脚电压(一定要用数字表或高内阻指针表!)为2V左右,明显不正常(正常0.7V左右),最后查出V553损坏,更换后整机正常。
  2/3/4例相关故障部位见上面第二个图,打圈处为故障元件。

  结语:电视机维修工作中,开关电源的维修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克服畏难心理,多学点理论知识,在维修实践中与它相互对照,举一反三,加深认识,就不难攻克这个关口。

楼主:
二:CPU的工作原理和检修要点

  1,CPU的工作原理

  CPU是电视机的大脑,它的核心是一个逻辑电路,它负责控制电视机的所有工作状态。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这还得从它的几个必备的工作条件说起。
  A)供电电源。CPU跟其它所有电路一样,也必须有正常的工作电压才可以工作。CPU的工作电压通常为5伏,现在的高清机以及平板电视的CPU也有3。3和1.8伏供电的。所谓的“正常”工作电压,不但指供电电压值符合器件的规定值,而且电源的纹波、杂散干扰信号不能过大,否则会影响CPU的正常工作,严重的会造成CPU死机。
  B)复位电路。上面提到,CPU是一个逻辑电路。逻辑电路有一个特点:它的起始状态是一种混沌状态。通俗地说,刚开机时,它是两眼一抹黑,犹如置身于千万个交叉路口,不知道现在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必须有人把它拉回到固定的出发点,它才能重新找到出发的路径。
  复位电路分两种:上复位和下复位。所谓上复位和下复位,是指CPU通电之后,施加于CPU的复位脚的电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有效。如果CPU通电时复位脚是低电平(例如0伏),复位电路产生一个高电平(例如5伏)加到复位脚上,通过CPU内部的相关电路完成复位过程,然后该高电平变为常态的低电平。这个复位方式就叫“上复位”或“高电平复位”。“下复位”(也叫“低电平复位”)与它刚好相反。复位过程持续的时间很短,一般是毫秒级的,用万能表不能测量出来,用示波器测量的话,可以看到一个很窄、很陡峭的脉冲波形。
  C)时钟信号。有了供电,也重新回到了出发点,但CPU要知道自己现在处于什么位置,下一步要去哪里,就必须有一个时间的参照点无时无刻提醒它自己所处的位置,不然的话,它还是找不着北的。时钟信号就是这位数拍子的指挥家。时钟信号是由CPU内部独立的时钟震荡电路产生的,它的震荡频率取决于晶振,一般来说,晶振的频率越高,CPU的运算速度越快。
  D)键盘电路。上面几个条件具备以后,CPU就已经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就只等一声令下出发了。发出这个号令的“人”就是键盘电路。CPU根据键盘电路输入的指令执行相关的操作,完成机器设定的所有功能。
  键盘电路主要分两种:早期的键盘电路多为矩阵电路,由CPU多个引脚的不同电平组合代表不同的操作功能,现在的电视机大多采用“分压式”电路取代了矩阵电路。所谓“分压式”,是指它是由多个电阻串联在5伏电压中,每两个电阻之间的连接点就会“分”得一个固定的电压值,这个固定的电压是与CPU(或存储器)内部固化的代表某项功能所需的电压严格对应的。
  E)存储器。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机的功能也越来越复杂,线路设计却越来越简单,CPU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越来越多,但不可能无限地扩展CPU的功能引脚,简化和优化CPU电路的线路布局,就显得很迫切了,存储器应运而生。
  存储器可以把电视机的图像状态(包括光栅几何尺寸、色彩、亮度等等)、电台频率等信息存储在内部,CPU根据输入的指令随时调取存储器里面的信息进行数据交换,也可以把新的数据写进存储器中。

  2,CPU附属电路

  CPU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属电路,如调谐电压控制、静音、电台识别、字符震荡和输出、信号选择等等。基于不同的机型和设计,CPU的附属功能也有差别,这里不作深入讨论了,在以后的章节中会附带提到它们的。

  3,电路图解

  以TMP87PS38N_C639(长虹A2109N机型)为例(图1):

  A)复位电路(图2,仅保留本电路部分,其它无关电路已删除,下同)。通电瞬间,CPU的复位脚(33脚)为低电平,这时候,复位三极管V603的BE结由于C624的存在处于近似短路的状态,EC极导通,从C极输出一个高电平到CPU的33脚,随着C624充电完成,V603的B极电压上升直至EC极截止,C极输出电压为低电平,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复位过程。
  B)晶振。(图3)。时钟震荡电路是集成在CPU内部,但它的震荡元件——晶振电路一般是外接的。晶振电路的形式有好几种,有单纯用一个晶振的,也有在晶振两脚串/并联一个或两个电容的。不管电路形式如何,它的作用是一样的,就是为时钟震荡电路提供一个固定的频率。
  C)键盘电路(图4)。+5伏通过上拉电阻R614/R613加到CPU的键盘输入端(16脚),其中R614与R612/656/657/658/611/650串联在一起,在各个电阻的连接端分别通过按键S601_S606接地。这样,当某个按键被按下(接通)时,由于电阻的分压作用,图3中的A点处(实际等效于CPU的16脚)就会“分”得不同的电压。例如按下S603时,A点的电压=(R612+R656+R657)/(R612+R656+R657+R658+R611+R650)X5=0.65伏,这个电压会被CPU认为是“音量+”的指令并据此执行,余此类推。
  D)存储器(图3)。存储器的SDA,SCL信号分别由5、6脚与CPU的12、11脚连通,经过CPU内部处理后由38、37脚输出到解码块(N101,TB1238N),音频处理块(N1001,MSP3415D),与它们进行数据交换处理(本图中未画出这部分线路)。

  4,典型故障分析

  A)复位电路。通常有V603损坏造成不能复位、C624容量改变造成复位时间不正确和VD610短路造成复位电压异常等等。上面已经提到,复位电路不正常,CPU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B)晶振。电路很简单,维修时遇到不能开机的故障,可以先检查或代换晶振及其串/并联电容试试。普通机器对CPU晶振的频率要求不是十分严格,一般相差不大可以直接代换(如用8M代替10M的),对电路性能影响不大。但高清机则不行,因为一般高清机的行频是直接从这个晶振中分频得到的,如果代换不当,就会使行频偏离正常值,造成烧行管。
  C)键盘电路。这部分电路的故障表现有按键失灵、菜单或台号/音量符号乱跳、不能开机之类,维修时可以把线路板的键盘插头拔开,以证实是否这个电路有故障。但有些特殊机型(如康佳的某些型号机器)不适用这种方法,最好先把所有按键换新,以免走弯路。
  D)存储器。存储器故障有数据丢失、数据错乱、不能存储这些。判断存储器是否正常没有一个很好的简单方法,一般只能通过代换或重写数据证实。存储器的数据/时钟信号与CPU及受控电路之间是并联的,这些电路中,只要有一个地方出问题,所有数据均不能交换,故障表现就是死机。
  一般机器的SDA/SCL线的电压值为2—4.5V左右,当操作按键或遥控器时,用指针表测量这两个电压的话,可以看到表针有轻微的抖动。如果表针不抖,说明CPU没有进入工作状态,必须逐一排除相关的故障原因。
  当测得SDA/SCL电压为0时,可以逐一断开所有受控单元的SDA/SCL引脚,当断开到某一个引脚后,总线电压恢复正常,即证明该单元已经损坏或工作状态异常。
E)字符电路(图5)。本电路由CPU内部的震荡电路和外接的谐振电路、字符消隐脉冲,行场逆程脉冲、RGB字符输出,视放板矩阵等几个电路构成。字符消隐脉冲的作用是在屏幕图像中“抠”出与字符形状相同的空白点,由震荡电路产生的字符再投射到该空白点处,使显示出来的字符不会被图像的背景颜色淹没。行场逆程脉冲的作用是定位字符在屏幕上的位置,没有这两个脉冲信号的话,字符就会跑到屏幕外面,我们就看不到它了。遇到无字符故障,只要在上述几个地方检查,不难找到故障原因。

  结语:CPU电路虽然复杂,检修时只要抓住上述几个基本要素,逐一排查,确定故障发生在哪个单元,缩小检查范围,就可以大大提高检修效率。CPU工作在低电压、小电流的条件下,除非遇到雷击、高压打火之类的冲击,一般来说损坏率不高,检修时不要轻易判断它损坏,应多在其外围电路找原因。个别引脚功能失效的故障也有可能发生,但比较罕见,不再详述。

楼主:
三,信号通道

为避免版面太拥挤,此篇已发表到118楼。

楼主:
四,解码电路

楼主:
五,行扫描电路

楼主:
六,场扫描电路

楼主:
七,伴音电路

楼主:
八,枕形失真校正电路

楼主:
九,视频放大电路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