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乐华彩电21V15进入总线方法?

楼主(2011-11-28):
乐华彩电21V15进入总线方法?乐华21V15进总线?

网友:
就重与芯片试一下吧

网友(2012-01-17):
到底没看到元连松的方法,就个标题而已,不过,问题已解决,我告诉大家,
1按菜单键展开图像菜单。
2光标移至对比度项。
3按数字键连续输入9735,一定要在三秒内完成,屏幕的左下方出现一个“P”字母。
4按数字键,分别进入各调试菜单。

网友:
彩蛋的反反复复吩咐

网友(2012-10-08):
用五楼师傅介绍的方法,解决了乐华彩电N21V2总线调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