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急求创维高清彩电(6D88机芯)存储器数据!

楼主(2011-12-04):
     本人修到一台创维29寸高清彩电(6D88机芯),故障现象为图像偏青,红色不够,经查R输入端电压偏低,断开RGB输出到视放板连线也一样,怀疑TB1307NG内部相关电路损坏或总线数据出错,想先换存储器试试,不行再换TB1307NG!

网友:
试试这个, 6D88机芯.rar (623 Bytes, 下载次数: 97)

楼主:
谢谢,换数据还是一样,应该是TB1307NG的问题了!

楼主:
电视还没修好,换TB1307NG也不行,调总线也不行,查完RGB通道没发现问题,图像依旧缺红,人脸依旧青,维修陷入困境!会不会是解码HTV190的问题呢?此块有问题会导致缺红吗?望高手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2014-10-05):
刚刚下载,很好呀。谢谢您

网友(2015-01-07):
正好在找这个数据 谢谢

网友(2017-07-19):
我也缺这个数据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