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温控冰箱维修方法(转载)

楼主(2011-12-12):
双温控双流程电冰箱维修特点
    普通双门电冰箱,都采用一个温控器来控制压缩机的启动、停止。也就是说冷冻室温度由冷藏室温控器间接控制,这样冷冻窀的温度就不能随需要进行设置。为改变普通双门冰箱的不足,一些电冰箱厂家已在大容量的电冰箱中应用双温控双流程的新技术,改善了电冰箱的制冷性能,提高了冰箱适应环境的能力,受到用户欢迎。然而,在维修方面也就有自身独特的特点。
    双温控双流程冰箱,通常称为双温双控冰箱,其原理在很多书中都有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该类冰箱的制冷系统结构如图l所示,其特有的故障现象有以下三种。
    1.第一毛细管堵塞,造成的故障现象为冷藏室和冷冻室都不制冷,压缩机不停机。因为第一毛细管堵塞后,制冷剂不能进入冷藏室蒸发器,冷藏室内温度降不到温控器设定的温度,温控器不动作,电磁阀就不得电。第二毛细管入口一直被电磁阀阀芯堵死,制冷剂不能进入冷冻室蒸发器,造成冷冻室不制冷,冷藏室和冷冻室达不到没定温度,两个温控器都把压缩机电路接通,造成始终运转不停机。
    2.第二毛细管堵塞,造成的故障现象为冷藏室正常工作,冷冻室冷度不够,压缩机不停机。因为第一毛细管可以正常把制冷剂通入制冷系统,使冷藏室正常工作,冷藏室、温控器可正常控制电磁阀动作。由于第二毛细管堵塞,冷冻室的制冷也只能受冷藏室温控器控制,因而达不到冷冻室温控器设定的温度,压缩机不停机。
    3.电磁阀因电路故障或机械故障造成不工作时,其故障现象为冷藏室温度过低,并结有很厚的霜层(通常冷藏室是自动化霜的);冷冻室温度降不下来,压缩机不停机。因为电磁阀不工作,制冷剂就一直从第一毛细管进入冷藏室蒸发器,然后再进入冷冻室,这样使得进入冷冻室的液态制冷剂量少,制冷量就小,达不到冷冻室温控器设置的停点温度,压缩机不停机。
    电磁阀的电路故障,通常为冷藏室温控器失灵,或电磁阀本身的整流电路及电磁线圈损坏。
    维修双温控双流程电冰箱时应注意的问题有以下两点:
    1.双温控双流程冰箱的压缩机是由两个温控器控制的,当出现不停机故障时,不能简单地采用机外型电子温控器控制。市面上销售的这种不受冰箱箱内温度控制的电子温控器,是使用者按冰箱温度的需要,调整开、停机的时间,是一种近似温度控制,在普通冰箱上可勉强使用,而在双温控双流程冰箱上是无法使用的。
    2.双温控双流程冰箱加注制冷剂时,要合理控制加注量,最好按铭牌要求准确加注。在采用压力法以及回气管温度法或者电流法等方法加注制冷剂时,要人为地使电磁阀得电动作,在只有冷冻室一组蒸发器工作时,按常规参数进行加注,否则,易出现制冷剂加注量过多,甚至产生液击故障。

本文转自hxl808007的博客,感谢该作者。

网友:
学习了,会好好利用的.

网友(2014-06-08):
很好  学习 了
转帖:https://www.jdwx.info/thread-151073-1-5.html [家电维修论坛](www.jdwx.info)

网友(2015-10-26):
终于找到问题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