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助:长虹29寸电视开机烧场块问题

楼主(2011-12-12):
接修一台29寸长虹,行不起动,换高压包后,场块立损,测TDA8359的供电,3脚20伏,6脚50伏都正常(不接场块),接入场块后,6脚电阻立损,场的零件都检查了没发现。求大家指点一下。

又出新故障了.自动搜台连个影都没有.只有雪花.高频头有33伏和5伏供电,AGC电压4.2伏.总线有2.8伏和3.0伏,放AV有图象但重影.数字板有问题,还不知高频头有没有问题.看来要弃修了.转手机器惹不起呀.请高手看看哪还有问题.

网友:
场负载正常否?

网友:
7脚电压45V

网友:
高压包和场块是原装的吗?

网友A:
把7脚吸开,量一下7脚对地电阻阻值。如果正常,还原电路,焊开场输出再试机看看。

网友:
可能与高压包有关注意啊

网友:
断开场偏转线圈线圈试试。

网友:
空载时那二个电压应该算正常,现在能确定未换高压包之前场块完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7脚吸开,量一下7脚对地电阻阻值。如果正常,还原电路,焊开场输出再试机看看。

7脚在路测量都正常啊,我已损了3个场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