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CHD-2机芯彩电数字板故障检修思路

楼主(2011-12-19):
该数字板的主要信号流程如下图所示。微处理器HM602榆出总线信号到以下电路:主板调谐器(TDQ-6B7-FM3或TM11-C232,这两种调谐器不能互换),音效处理块(NJW1168),IPQ板上的HTV118、SAA7119-MST9886、TDA9332。在上述被控IC中,除TDA9332外,其余IC总线脚均可断开进行二次不开机故障判定。如果SAA7119或HTV118的工作电压异常,会导致二次开机总线电压不正常。不开机故障首先要检查U200(G960T63U)输出的控制系统3.3V电压是否正常。若此IC或外围电路元件有问题,控制系统则无法工作。

  HM602的(25)脚为复位信号输出端,正常时为3.25V。如果此电压低,将出现总线异常,不开机故障。

  另外,IDA9332(13)脚(D608正极)的行逆程脉冲波形正常与否是判断行是否正常工作的主要依据,正常时该处电压约为1.15V,此电斥异常会导致无法开机或行中心偏移故障。

  注意:正常复位时,D201正极应为0.7V电压,若无该电压则复位不正常,故障现象为不开机,且指示灯不亮。

  HTV118处理TV数字信号时,行、场同步信号送到微处理HM602的(12)、(11)脚,由其内都行、场频率识别及扫描格式判定电路处理后,产生数字处理指令,以实现正常的数字变频处理。该行、场识别信号异常会直接影响到数字处理电路,导致图像异常,且本机按键不能控制。

  U500输出的行F-IN和场参考VREF-IN信号分别从(69)、(90)脚输出,送到HTV118(68)、(67)脚;时钟信号FIELD-IN及数字信号输出有效时钟信号(13.5MHz)分别从U500(87)、(48)脚输出,送到HTV118的(66)、(65)脚,若上述信号异常,则直接导致TV或AV、S端子输入信号出现无图像,或图像异常,或屏上呈绿色光栅等故障现象。U500的工作电压及晶体振荡电路必须正常,否则有可能出现无图像或无彩色故障。HTV118设有8路数字视频行、场同步信号,行、场基准信号及数字信号输入有效时钟信号的输入通道。若行、场同步信号通道出现故障,将造成接收TV/AV/S/VGA/HDTV信号均无图像。无光栅故障则是D606、D607正端的7.7V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正常时,D607正端对地电阻为13.9kΩ,负端为23.6kΩ。判定U500和U301的时钟振荡电路是否正常,多采用元件替换法来确定其故障元件。U301丢失行、场同步脉冲输入信号后,只要TDA9332工作电压正常及总线和振荡电路工作正常,此时行、场振荡脉冲形成电路就会工作。如果无法接收VGA或HDTV信号,则首先检查MST9886的供电是否正常,接下来检查MST9886输出的四路行、场同步及时钟信号通道元件。正常时,在R700~R703的引脚处测得的电压分别是1.67V、1.65V、0.O57V、0.O35V,若其中任何一路有问题,均会造成不能接收VGA或HDW信号故障。

长虹CHD-2机芯彩电数字板

长虹CHD-2机芯彩电数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