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高清彩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1-12-19):
机型:HD29B68S
  故障现象:自动换台
 分析与检修:机器故障出现时,台号递增同事屏幕下方出现自动换台,认为是按键故障,代换按键无效。测数字板的 KEY脚电压为+2.6V,比正常值+3.1V低,检查外围电容发现 CD246损坏,此机芯出现此故障,如果 KEY为+2.6V,一般为此电容损坏。如果 KEY为+3.1V时,一般为UD102(TDA12063H)损坏,MS21机芯出现此故障一般都是 TDA12063H损坏,更换时需要对 TDA12063H抄写 FLASH程序的IC,要不然会不开机。
 机型:HD29B03S
 故障现象:灯亮不开机
 分析与检修:开机发现指示灯为紫色,按键和遥控开机均无效 怀疑为 CPU不正常所致代换晶振无效,测给 CPU供电的稳压块均正常,于是怀疑可能为 FLASH工作不正常也有可能,将数字板取下用电脑抄写其数据,在抄写数据时每次抄写时电脑显示错误,怀疑为 CPU(UD102 TDA12063H)损坏,试更换 TDA12063H后写数据,故障现象还是一样,那就可能是 CPU工作条件不正常。因为写程序时已将 UD10(OM8380)、UD401(MST5C18A)与 UD102(TDA12063H)的通信数据连接部分断开,所以肯定是 CPU(UD102 TDA12063H)周围有问题。这时怀疑是CPU的供电,因 CPU供电脚较多,所以只能逐一检测,测到 CPU的 96脚时发现,只有+0.7V此脚正常是为+1.8V,测量 LD200电感正常,确定为 LD200与96脚之间有断板,连接后正常。故障排除。
  机型:HD29B68S
  故障现象:有时冷机不开机
分析与检修:此机有时冷机不开机,但是如果开出后就一切正常。不开机时通电为红灯时,按开机键开机,行一起振后马上就保护,分析不像是场保护引起的。因为如果是场电路有故障引起保护不会这么快,代换数字板也是一样的故障。机器这么快保护关机,怀疑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呢?检查+5V、+12V均正常,检测+B电压接近+150V偏高,调低后试机多日未发现此故障。本人在维修 N21机芯是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行不过不会起振,一开电源就降下来,将电压调低后也不出现故障。在维修时将+B电压降低一点,就会消除很多的问题,如不定时烧行管,自动关机等问题。

网友A:
张师傅你好
        创维高清电视数字板坏的不少,各种机芯数字板有没有办法互换,6M31与6M35机芯数字板能否直接代换

楼主:
还没有试验过,愿多分享

网友:
谢谢提供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师傅你好  创维高清电视数字板坏的不少,各种机芯数字板有没有办法互换,6M31与6M35机芯数字板能 ...

机芯不同一般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张师傅;
    谢谢了

网友:
谢楼主的文章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此贴从标题规范程度,故障表现,维修思路,维修结果来看都是大家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