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彩电TF25R08N行不同步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1-12-25):
  维修一台海信25R08N彩电【8873机芯】,故障为开机出现【M】字符有雪花点按键、遥控不起作用。屏显M字符说明进入了总线状态或数据丢失,首先复制数据开机按键起作用、且操作菜单字符均正常,接入信号数据发现行不同步,有正常伴音和可见彩色条纹说明伴音、彩色应该正常。怀疑数据有问题重新复制故障不变,检查和代换晶振[8.000M]无效,测量芯片各组5V、8V、3.3V等均正常,检查芯片AFC14脚电压为4.8V左右应该正常,发现用万用表2.5V或降低档测量该脚行频率好像无变化,正常用较低内阻测量AFC脚会引起行频率变化,屏幕的斜条有轻微变化,判断故障为行AFC电路没有工作或工作异常,重新排查14脚外围电路最后发现电容C207[8200PF]有几十K漏电电阻,更换电容开机图像正常故障排除。此故障开始只测量了一下14脚电压正常就没有检查其外围元件,而C207漏电有几十K电阻并没有拉低此脚的电压。不过可通过低阻测量判断该脚是否工作来确定故障。维修实例供大家参考。

网友:
好案例,好技术分享了,,,,,,,,,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好技术啊.

网友:
我们以后都要向楼主这样的学习,多多发布有用的东西,向楼主致敬了

网友:
谢谢分享,图文并茂,赞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这份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