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C2588P(NC-2机芯)彩电开关电源电路特点

楼主(2011-12-28):
下图为长虹C2588P(NC-2)机芯电源部分电路图(NC-3机芯与其基本相同,CN-7机芯电路是该电源的简化)。为说明检修的思路和主线,在此再强调一下与维修有密切联系的几个主要特点:

  1.待机控制电路

  该机芯无专门的待机副电源(主副电源为同一电源),同时为降低待机时的功耗,利用巧妙的设计,通过改变开关振荡的T作状态(强振和弱振)来实现低耗待机功能。这里VQ828的工作状态起关键作用:

  当YQ828截止时,光耦NQ826受控于VQ827,整个电源工作在正常稳压状态(即强振状态),电源输出为115V;当VQ828饱和导通时,光耦NQ826强导通,稳压电路失去作用,整个电源处在弱振状态(并非有些书上说的停振).输出电压为38V左右(如检修中接灯泡为假负载,输出电压仅28V左右)。通过原理分析可知,当CPU(10)脚发出待机指令后(输出高电平),整个设计使VQ832,VQ831工作在轮换导通状态,从而使VQ828也工作在导通、饱和两种状态(整个电源在强振和弱振之间转换处于所谓间歇振荡状态),这时输出电压为50V~65V,而当CPU(10)脚发出开机指令后(低电平),VQ831被强制截止,VQ828截止,电源工作在稳压状态。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机器正常工作时,待机输出电压为50V—65V.当待机电路不正常时,VQ828-般工作在持续饱和或持续截止状态,而不是开关状态,此时输出电压为35V~40V或115V。了解以上特点,在维修中,我们可以通过断开VQ828的方法来缩小故障范围:如断开VQ828后,+B电路正常,就说明故障在待机控制电路,否则就在开关电源电路本身。请注意,在待机过程中.如在+B电路接人灯泡作假负载,电压会下降十几伏。

  掌握以上原理,是正确利用开路法的基础。

  2.保护电路

  该电源设有多种保护电路:过压保护、过流保护、欠压保护、延时导通电路等,安全性较高,使电路大面积损坏的可能性大大减小,这样的设计同时使电源电路显得复杂,如不掌握其原理检修会比较困难。不过由于各保护电路的独立性较强,在实际维修中,我们可以将保护电路分别开路来缩小故障范围,具体方法在下面的实例中进一步介绍。

  3.恒流源激励电路

  该电源有两路正反馈支路:一路的反馈量是一定的,完成自激振荡;另一路则随着输入电压值自动调整反馈量,来保证开关管的驱动功率不变,即所谓恒流驱动,很好地解决了电源效率与稳压范围之间的矛盾。所以,该电路出问题的时候,也会使电源的带载能力差,输出电压不稳。在待机状态下,由于负载较轻,恒流激励电路被切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收藏!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望楼主今后多多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望楼主今后多多赐教。

赐教还谈不上!我也是维修新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