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29F5D-T电视场抖且时而压缩的维修

楼主(2012-01-02):
      一台海尔29F5D-T电视机,据用户讲开机“啪、啪”响,没敢试机,开盖检查,据经验判断应该是行变问题,再次验证一下,用书隔离行变壳体和散热片,试探性开机,行包头部喷火,这可能是着急上火吧,找到同型号BSC29-1081G换上,满以为成功在即,开机后发现场抖,再就是场压缩,图像偏上一道白线且折叠,检查场供电,无恙,检查各电容,无恙。询问用户以前有无病症,答曰:绝对无。无奈下了病危通知书,要么住院观察,要么换“芯”,
      用户很配合家电医务工作者的工作,今天拉到我的手术台上,昨晚也做了个梦,改变一下思路吧,查看5V供电正常,再看12V输出电压稍偏低,代换12V供电稳压电源7812,电视场不抖也不压缩。
     拆下7812测IN、OUT对地阻值正常,IN和OUT之间正反向阻值均为几欧姆。
     维修总结:维修时刻变换思路,不可老盯着一点,好了说说闲话,一说为快!

网友:
没图纸,忘神医继续分析“查看12V供电、5V供电都好,代换12V供电稳压电源7812,电视场不抖也不压缩。”

楼主:
拆下7812测量IN和OUT之间阻值已经为几欧姆,7812失去了稳压效果!

网友:
谢谢神医
很无奈回复不了帖子了,要等一个小时以后才能表达对神医的谢意,我等!

网友:
呵呵!逆向思维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哟!改变思路最终目的就是开通新道路!

网友:
检查场输出无效果,变一下思路查查解码电路的供电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恭喜神医开颅成功!
高压打火严重的电视需要开机论证什么地方打火我一般在反面并接一几千P的逆程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