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电源屡烧STR6709案例

楼主(2012-01-03):
同行们各位好,由于最近比较忙好久没出帖了。今天我给各位讲述一下TCL(例子AT2516U) 电源采用 STR6709 屡烧模块的案例。今天接修一台TCL2516A ,故障为三无,打开即可后经检查为电源故障,1、保险丝严重发黑烧断,2、用(M47)指针表测量初级主滤波电容正反向电阻均为0表明电源初级存在严重短路,再进一步检查为电源模块 STR6708A 击穿,导致保险丝烧断故障大致原因基本可以查清为STR6709 短路所致。大致上做了电源模块外围检查基本没发现异常情况(整流、滤波电容、浪涌回收电路均正常),于是换上一拆机模块STR6709试机大约半个小时模块又牺牲了,是什么原因呢?按照理论来说STR6709比6708 功率大可以排除配件问题,接着又换上模块十多分钟用手触摸散热片温度居然高达60~70度烫手立刻关机,心想冬天的温度比较低,但是模块的温度居然达到这么高的温度肯定不正常。于是顺藤摸瓜进一步检查终于找出凶手是连接在STR6709 的3脚和4脚之间的滤波电容C813:16V220UF 失效。经仔细分析原因为STR的第3脚是开关管的基极,接在STR第4脚是驱动管的的反馈电流输入端。STR6709 的过流保护是由来至关变压器的次级反馈给初级的第1脚在经过Q801(2SD1273) 控制来实现,正是由于接在STR6709的3脚和4脚之间的反馈电容C813异常导致STR导通时间过长发热损坏,其C813损坏的原因是厂家设计采用的电容耐压过低(16V470UF) ,应该采用耐压为25V470UF避免以后发生类似的问题。因此,建议各位家电维修新手、爱好者引以为鉴。师弟理论基础差,如若有不妥之处请见谅。

网友:
不错的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故障就好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