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改装板8895芯片总线无法调整行幅。

楼主(2012-01-05):
一台老式康佳彩电,,换8895芯片的通用主板后,出现行幅不足的现象,,加大逆程电容容量无效,,再试着减小S校正电容容量,结果出现行幅严重收缩的现象,,立刻断电,换回原来的电容,再进入总线调行幅。结果发现行幅和水平枕形失真两项均无法调整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枕校管以坏查查看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枕校电路没工作。。。一大半是枕校管虚焊或线路板断裂造成的。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2012-09-27):
请教“进入总线”方法

网友(2014-08-31):
我这刚好接了一台机,请问这芯片是怎么进总线的

网友(2017-02-18):
是的。枕校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