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电动车充电器用什么最假负载最合适啊!

楼主(2012-01-12):
在修电动车充电器时,大部分修好后测一下有正常输出电压就可以使用了,但有的充电器修好后虽然有正常的电压输出,但是充不进电去,不只是怎么回事,在检查也查不出毛病。
再修充电器时,用什么做假负载最合适,(像是模拟再给电瓶充电)充电不充电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钳形万用表测

网友:
插头有正常电压,插上去风扇转基本就是好的,电池坏了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可以用较大功率的灯泡做负载,另外万用表实测电压有明显的下降没有,好的充电器内阻是比较小的,只要在规定的电流内不会有大的电压降落;还可以串联直流电流表检测充电电流,这样比较直观有说服力。

网友:
用汽车灯泡24伏的H4不接地线  就成了48伏200瓦  用24伏的H3 两支12伏的一只 就成了60伏  修电瓶车  查线路  找虚焊  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能用这种表测吗。那是测交流的,是一种互感器原理。。不能测直流的

嗨 !  那是一种专用表,一般用户没有

网友(2012-03-19):
我用48伏改装灯一两个代替负载,很好用。

网友:
用电炉丝5条2000瓦的串接.1头接负极. 正极移动能检查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