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哪位有TDA11105ps数据

楼主(2012-02-11):
最近修一台杂牌电视,主芯片采用的是TDA11105PS,故障现象是开机后一切正常,只是有时会自动关机,关了又自动开机,自动开关几次就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了,指示灯一直是一闪一闪的,故障时,电源电压正常,测得从芯片行输出脚没有输出的行信号。

网友:
用空白存储器试试

楼主:
我怀疑是数据的问题,哪位给个此杂牌的数据啊,谢谢了,我写个空白的数据不行,但是是空白的数据时不会自动开关机了。

网友:
你试试这个数据

467 Bytes, 下载次数: 939

网友:
这是几种飞利浦的单片机数据。

网友(2012-03-17):
我也正找啊  谢谢了;

网友:
我晕  居然说我没金币

网友:
我也正找啊  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用空白的存储器

网友(2012-05-15):
倒,熊猫的TDA11105/V3/3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