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空调室外机电脑板故障修理

楼主(2012-02-17):
一台大金35G/BP变频空调.内机指示灯闪外机不工作.用户叫大金售后来修说外机电脑板坏了,更换要价1200元因为过保修期.用户觉的价大高不修了.经人介绍找我去修到了户家拆下外机电脑扳检查发现开关电路的,开关管,保险电阻,损坏因开关管难买到觉定用彩电用的智能开关电源代替.拆下开关管.用智能开关电源红线焊在原开关管C极黑线焊在大的主电容负极.换上电阻通电,调节开关电源上微调电位器,用万用表量7812电压到12V行了.开机一切正常收了300元用户满意.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大金的电脑板太贵。

网友:
楼上高人,叫大金售后人家可不会帮你修板子的

网友:
彩电的好像不行吧,DVD的差不多还可以

网友:
高手高高手

网友A(2013-03-30):
看了帖子很是佩服,修空调能修到电路板,希望能联系到你,因为我有二十几块大金外机板坏了

网友B:
不知道报什么故障,。

网友:
大金售后 不会给你修板子里面的问题   很直接  换板子

网友(2016-08-06):
给大师献个吻     但是不搞机

网友:
楼主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请教大师:我这个是电源芯片的,没有开关管,可以换吗?另外只要有正常12V,其它的输出都会正常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帖子很是佩服,修空调能修到电路板,希望能联系到你,因为我有二十几块大金外机板坏了

你怎么有怎么多板坏的啊!!都是什么故障啊!我有一台报U4故障,正在维修中,我都是维修电路板的。

网友(2017-10-19):
楼主蛮聪明,我这样也搞过,不过怕用不了多久,如果外机温度高的话

网友:
楼主是高手,能修板的人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报什么故障,。

应该是U4,室内外通信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