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求助创维32T88HS怎样进总线

楼主(2012-02-18):
一台创维32T88HS行幅大不知怎样进总线求高手帮忙

网友:
按遥控上的-/--键切换为3位为三位数(---)输入状态。然后按住电视机上的菜单键不放,同时用遥控输入978即可进入

楼主:
多谢指教.明天我试一试

网友(2015-07-10):
正在寻求此解,多谢了。

网友(2017-11-10):
调节聚集是哪项

网友:
调节聚焦是哪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