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34PT5893/93R数据

楼主(2012-02-20):
电视的问题是自动搜台的时候不能存最佳位置。在网上下载的数据用上图像正常了上面总是写着(已锁定)遥控可以。按键 不能用还带有枕形失真。各位师傅有没有这个数据

网友(2012-10-30):
版主辛苦了,正好用上了,

网友A(2015-05-21):
你好,请问有L04A AB机芯的总线资料(或数据)吗:我遇到的故障是该电视视频转换没反应。进入总线后不知调哪一项能让彩电有视频转换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有L04A AB机芯的总线资料(或数据)吗:我遇到的故障是该电视视频转换没反应。进入总线后不知 ...

把型号打全了 帮你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型号打全了 帮你找找。

谢谢你!世界和我需要热心肠!34PT8865/93

网友(2015-08-29):
晕,我的机子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