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一台海信21寸电视,开机屏幕全蓝,且有回扫线(已修好,结果很是意外)!!

楼主(2012-02-23):
接到一台海信21寸的彩电!开机后屏幕全都是蓝色,且有斜回扫线,屏幕不停地有点闪动!但有时又显示正常,排除虚焊现象!!红、绿 两枪电压基本平衡160V左右,蓝枪很低,只有几十V,查视放板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把视放管全部换了问题依旧,R G B信号输入对地电压基本平衡,都在2.几V,且把RGB输入的排线拔开,开机依然是蓝屏加回扫线!我把串入蓝枪的电阻焊开,图像出现偏黄色的!各位师傅,这个现象是不是蓝枪碰极了啊,如果是的话该怎么处理呢?听说可以从行包上绕线取电压出来再接到蓝枪灯丝上还是什么的,具体要怎么操作呢?分极性的吗?多谢各位师傅了

     其实从昨天切开串入蓝枪电阻开始就是开始走错方向了,经验不足哦!如果真是蓝枪碰极了,切开这个电阻后开机应该还是显示蓝色且有回扫线的,但这机子显示的是偏黄!所以问题应该出在视放电路或解码电路上!今天早上再去开机,终于让我发现了,蓝枪视放管C E脚居然跳火,看来是视放板碳化了!兴奋着把R G B所有碳化地方处理好后再开机……傻了……现在变成全屏红色且有回扫线,非常确认电路没接错!有了第一次的犯错,第二次不可能还会范同样的错误啦……呵呵……
切开视放板R信号输入电阻,开机红色消失,焊回该电阻,继续向前查,切开解码板上的R排线,开机故障依旧!这就证明R信号不是从解码电路上发出的!现在剩下的就只有排线没查了,拿电筒一照……你小子的,原来是你在搞鬼

最后收费 综红综!

    总结: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值啊!起码让我知道了以后碰到类似故障该怎么查,从哪方面入手,什么原因导致的,到底是显像管的事还是解码电路、视放板又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到最后怎么处理,最重要的是在师傅们指导下学会了悬浮灯丝,这些都不是用钱能轻易买到的!再次感谢帮忙的师傅,谢谢!以后我有些好经验一定会拿出来分享的

网友:
如果确定视放没有短路的情况下应该就是蓝枪碰极   把灯丝的两脚与供电脚和地断开     从高压包的磁棒上绕线取电压6.3V的交流电压给灯丝供电

网友:
切断原灯丝供电线,在包上饶两三圈的一根导线接到尾板灯丝脚,串接原灯丝供电阻最好,所谓悬浮法

楼主:
多谢了哦,明天我去试试。。。但有时又正常呢

网友:
绕线后加一欧的灯丝供电电阻

网友:
打标记学经验!!

网友:
蓝枪如果是和灯丝连可以悬起来,要是和地连就没办法了。

网友:
取出电压后,一头接地,另一头接入灯丝电阻

网友:
是不是显像管怀了

网友:
你先拔下视放板测一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