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无线电波能量充电器

楼主(2012-02-26):
现在市场上已有对手机进行无线充电的电器了,他的原理是将电源变成高频信号,然后在接收整流给电池充电。下面我介绍一种利用室外天线接收本地强功率电台信号给电池充电的电路。把电路和可充电池装在电子石英挂钟上,常年就不用换电池。如果用贴片元件做的微型化,电路设计的在完美些,把它装在电视或其他的遥控器上,就是一个新型的不用换电池的遥控器了,对于商家来说,就是商机无限。
1 是一个二倍压电路。
  从天线输入的电台信号加到LC调谐回路,通过调节可变电容C,使调谐回路对本地强功率电台信号谐振,并耦合给L2,在L2的两端得到较高的谐振电压。经D1 D2 C2 C3组成的倍压整流电路整流提升电压后,提供能量给锂电池充电。
2是一个五倍压电路。由于从天线输入的电台信号电压比较弱,所以用多倍压电路将电压放大到高于锂电池的输入电压,是它能有效给锂电池充电。不必担心电压高了会把锂电池充坏,因为电压虽高电流却很小,埙坏不了电池。
如想得到更大的电压电流,需注意以下几点;
1  加高天线的高度;
2  地线加深,土壤保持嘲湿;
3   用多个这样的电路输出并联;
4  在中波或短波段,线圈磁芯尽量用磁棒,线圈用多股纱包线,或漆包线绕制。
5  也可去掉L2,直接在L1上抽头。
6  图中的二极管尽量用锗二极管。电容用0.01UF 0.47UF均可。C365PF单连可变电容器。
最后说一下,这个电路其实就是一个无电源的收音机,或矿石机改型。把 锂电池去掉,接一高阻耳机或喇叭,它就是一个无电源的收音机。只不过用途变了而已。制作时可参阅无电源的收音机数据。

网友:
好像没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
又学了一招,感谢分享

网友:
那充电电流太小了,实用价值不大。

网友:
不是很好 ,要是有这么强的电磁波的话(这么小体积又可以倍压给锂电池充电的话)我等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了!
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顶一个!充手机太慢,可用作小电流电器电源是可以的如给万用表、电子温度计、充电。

网友:
收音机改装的话估计只能有接受天线部分,后面的选频等都是累赘

网友:
看看能不能不用市电看大液晶

网友:
这个能行吗?

网友:
呵呵,想法超好

网友:
貌似这不应该用谐振回路来接受电磁波了 应来者不拒

网友:
作为电子钟的电源是可以的,不过得有一个1.5V的电池,只不过这个电池用的时间长了而已。在做的时候先用耳机调到本地电台声音最大才行。

网友:
现在满空都是无线电波,都能用上不好吗?

网友:
现在就等验证了

网友:
创意不错  能不能行存在疑问

网友:
以下属于个人观点;此电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1960年~1979年之间《无线电》《电子世界》《电子报》不知道那期上见到过。。。。因为当时小电子产品耗电量相对比较大没成功!
现在可以考虑探索性尝试一下。条件是必须离电台近,信号足够强。。。。
另外你这个文章来源于那里。。。有实际具体成功案例吗?方便的话公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