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探测仪的线路图原理制作

楼主(2012-03-04):
   有哪位大哥知道金属探测仪 的线路图  原理   制作  嘿嘿

网友:
这个在网上好像找得到,试试吧。

网友:
Q1、L1、L2、C2、C3、R1、W组成高频振荡电路,调节电位器W,可以改变振荡级增益,使振荡器处于临界振荡状态,也就是说刚好使振荡器起振。

Q2、Q3组成检测电路,电路正常振荡时,振荡电压交流电压超过0.6V时,Q2就会在负半周导通将C4放电短路,结果导致Q3截止;当探测线圈L1靠近金属物体时,会在金属导体中产生涡电流,使振荡回路中的能量损耗增大,正反馈减弱,处于临界态的振荡器振荡减弱,甚至无法维持振荡所需的最低能量而停振,使Q2截止,R2给C4充电,Q3导通,给Q4、Q5组成的音频振荡电路供电工作,推动蜂鸣器发声。根据声音有无,就可以判定探测线圈下面是否有金属物体了。

网友(2013-08-08):
我有你想要那一种

网友(2017-09-14):
用脉冲的好用。就是没有图

网友(2018-10-31):
最好是X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