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教你如何修好等离子屏液晶屏的的横线,横带,暗线线竖带,彩带

楼主(2012-03-04):
教你修好等离子屏液晶屏竖带,竖线,横线横带彩带
首先我们来说等离子,横线分为黑线黑带和暗线,黑线就是接口没压好或者是屏上的排线断线,还有就是屏借口处的银线断了引起的,黑线和黑带百分之百是断线及接触不良引起的,视力不好的话,可以用放大镜慢慢找,找到断点用细线接上故障就好了,如果是银线断了就只有用银浆补了,暗袋修起来就要复杂一点,暗带一般是因为碰极引起的,就是相邻的两根银线短路引起的,通常发生在屏与屏排线的连接处,因为这个地方有屏的铁板挡着的,操作起来很不方便,一般我们会把挡着有问题那组排线的铁板,用切割器切掉,但是这个动作非常的危险,一定要小心,先锯两边。最后锯侧面,要断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别把屏锯坏了,锯坏了就麻烦了,那你娃就白辛苦了,有可能还配耍当呢、因为这个地方离屏只有几毫米,所以千万要小心,锯开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从屏里面延伸出来的银线与屏线连接,一般造成暗线就是银线碰极引起的,用钢火好点的绣花针把中间刮干净就好了,最好用放大镜看到刮,避免把银线刮断,如果银线断了引起黑线,用银浆修复就可以了,出现横带的机会很少,一般就是边板借口与屏线没压好造成的。明天晚上继续给大家介绍如何修好等离子屏的竖带,竖线,竖彩带,包括换屏的IC,还有液晶的花屏,白屏,竖线,竖带,彩带,等等的多项维修技术。希望大家关注我,关注曹操。我会把我知道的技术经验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技术,拿出来和我一起分享。希望大家看了都评论,如果评论的朋友多还有,技术图片上传给大家看哈!谢谢!QQ602137914欢迎大家加好友咨询,我们提供各种液晶等离子电视及CRT电视的维修技术。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
佩服佩服谢谢学习了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总结,多谢了

网友:
请问大哥 您说的横线和我这个一样吗 https://www.jdwx.info/thread-167904-1-1.html

图小可以放大

网友:
期待继续 ,我期待你的到来.

网友:
这个方面的操作可能需要小心仔细,而且必须经验、得有胆量才行吧。

网友(2012-09-23):
学习啦,谢谢你无私的奉献。

网友:
看到此贴,是我们的荣幸,这样的好人好贴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