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粒LED节能灯驱动,电路看不明?

楼主(2012-03-05):
去年腊月网买38粒LED节能灯10只。现坏了两只,拆开其驱动印刷电路如下图,但看不明的是R2为何不是在整流后负极与二极发光管串连(起限流用作);而是在整流后并联在正负极?拜请各位师付解释疑难。先谢为敬! 复件

网友:
也能工作,不很合理,0.33uf的电容也起限流作用

网友:
这是泄放电阻

网友:
是关闭电源开关后泻放电压用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前面的阻容原件已经就起到降压和限流的作用,如果不用R2,我认为也可以。

网友:
恩 是泻放电阻,阻值都100K了还限流?

网友:
R2为放电电阻,但拆除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只是……
不知大家日常中有没注意到家中可能会有部份节能灯、荧光灯、日光灯在关的情况下夜里经常会发出微光、闪烁??对了这是感应电流在作怪,这个LED灯也是如此。跟随时代变化照明线路也在不断地向方便方向完善,双联、多控……线路不断增多加长,致使某些断开的线路中感应到的电流也增加。本灯中感应电流不断向C2缓慢充电,充到足以点亮LED时灯就闪一下,放完电又重新开始充电……。所以你不愿灯在半夜里闪光吓着您,那么,这个R2是有必要的。做过LED灯的应该都会发现这个问题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R2接错了,重新直接发光二极管,R1在关闭电源时会放电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