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彩电HD25M62高压打火故障维修求助图纸

楼主(2012-03-05):
各位师傅,小弟修了一台TCLHD25M62机器,因高压打火烧掉了好几个原件都被烧的看不清型号了,还望师傅们谁有此机的电路图纸上传一份,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看看这个是你需要的吗

网友:
还有一个分立原件的

TCL高清机HD25M62图纸HY11机芯STV9388 分立电源.pdf

楼主:
数字板上两个芯片分别是:MST5C26-LF和TB1307FG,麻烦各位量,师傅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图纸,谢谢你们了!!

网友:
你好,最近天气潮湿,开电视时有很响的打火现象,但用电吹风机吹几分钟再开就无事了,是什么原因?是高压包有问题吗?怎么处理?25寸TCL  CRT电视HD25M62,多谢指教。

网友:
是南方吗,南方潮气大

网友(2012-11-28):
有台这机芯机板子。电源有吱吱叫声,是那问题,修不好。?

网友(2013-07-07):
谢谢!我也刚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