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你们是如何判断高压二极管有没有损坏的?

楼主(2012-03-07):
我在测量微波炉的高压二极管时,是用数字万用表测的,发现二极管无论是正向还是反向,阻值都是无穷大的,于是就认为这个高压二极管已经坏了。但买了新的高压二极管以后,一测量,新的高压二极管也是这样的。正向和反向的阻值都是无穷大的。
这下子,我就搞不懂了,
请教各位,你们是如何判断高压二极管有没有损坏的?
FJH464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高压二极管一般坏了就是直接通了

网友:
二极管用指针式的表测量比较好

网友:
高压二极管还是用指针测表量吧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10K档量。

网友:
高压二极管漏电,损坏,声音特别大

网友:
量没有通直接代换,多方便

网友:
    一种是用有10K档的指针万用表量;另一种是用数字表电压档加12V电压量。

楼主:
多谢同行各位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