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4SP9000(5P30)行幅大,枕形失真修复记

楼主(2012-03-13):
        昨天早7点30左右,用户来电要求上门维修一台电视机,说电视机太大,不好搬运。于是,起床简单的清理了一下个人卫生后就携带工具出诊了。
        到用户家一看,原来是一台创维34寸的电视机。用户反映的故障是刚开始开机后要好长时间才能够看到图像,现在开时间再长也看不到图像了,而且机子里面有漏气声和打火声。根据用户反映的故障现象判定为高压帽漏电加管座受潮,于是开始掏维修工具。
        在我掏工具的时候,用户打开了电视机开关,说是我打开你看看是怎么了。只见显像管间断闪现七彩光,而且打火声音很大,于是赶快关闭电视机电源,并告知用户出现这种情况后不要打开电视机电源,以免打坏显像管。用户说听别人说没事,开一会就正常了,不会出大问题。我听后告诉用户,打火造成的显像管报废的情况去年就见过好几个了,一定要注意,不要听非专业人员的,有问题一定要及时询问专业人员。
        拆开后壳,非常显眼的看到了高压帽已经接近脱落,挂钩已经腐蚀的一点都看不到了。更换高压帽后直接把管座也更换了,然后接通电源试机,发现行幅过大,并且有点枕形失真。询问用户后用户告知以前就是那样,看不到电视机的台标。关机,细看枕校电路,发现D302(BA158)已经烧断,更换为RU2后试机,故障现象不变。

103*2代替183,电容旁电阻下为D302

103*2代替183,电容旁电阻下为D302

        由于没拿万用表,无法测试昵称电容的好坏,但是考虑到调整总线行幅故障现象不变,故障点应该还是在枕校电路。于是找车把电视机拉回维修部,用电脑搜索出电路图,并打印出相关电路。
        经过检查,发现D300(RU4B)正反向对地阻值均为200Ω左右,拆下后测量已经击穿。

D300

D300

由于此二极管和电容C306(实装为183/2KV,图标22n/2KV),怀疑C306失效,拆下测量果然无任何容量了。由于手头没有183电容,图纸又标示的是22n,于是用两个103的并联(20n)代替。

      更换所有损坏的配件后试机,图像已经接近正常,进入总线调整行幅和枕校电路参数后试机正常。所有损坏的配件为:D302(RA158)、D300(RU4B)、C306(183/2kv)、管座和高压帽。

楼主:
此机进总线方法为:按住电视机音量减不放手,到零后按压遥控器屏显键一次,就进入总线了。高级设置需要按遥控数字键6,并输入密码7 8 9,然后就可以按菜单键转换了

网友:
不错不错,谢谢分享,好多配件反着装啊,(是为了照片效果吧)

网友:
我遇到过多例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