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等离子屏竖线竖带横线的维修

楼主(2012-03-21):
教你修好等离子屏液晶屏竖带,竖线,横线横带彩带
首先我们来说等离子,横线分为黑线黑带和暗线,黑线就是接口没压好或者是屏上的排线断线,还有就是屏借口处的银线断了引起的,黑线和黑带百分之百是断线及接触不良引起的,视力不好的话,可以用放大镜慢慢找,找到断点用细线接上故障就好了,如果是银线断了就只有用银浆补了,暗袋修起来就要复杂一点,暗带一般是因为碰极引起的,就是相邻的两根银线短路引起的,通常发生在屏与屏排线的连接处,因为这个地方有屏的铁板挡着的,操作起来很不方便,一般我们会把挡着有问题那组排线的铁板,用切割器切掉,但是这个动作非常的危险,一定要小心,先锯两边。最后锯侧面,要断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别把屏锯坏了,锯坏了就麻烦了,那你娃就白辛苦了,有可能还配耍当呢、因为这个地方离屏只有几毫米,所以千万要小心,锯开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从屏里面延伸出来的银线与屏线连接,一般造成暗线就是银线碰极引起的,用钢火好点的绣花针把中间刮干净就好了,最好用放大镜看到刮,避免把银线刮断,如果银线断了引起黑线,用银浆修复就可以了,出现横带的机会很少,一般就是边板借口与屏线没压好造成的。等离子屏竖线,竖带,及彩带的维修,修之前最好像用染色笔把竖线竖带的地方标记出来,避免造成误区,修屏必须准备的工具如下(无水乙醇,棉签,带靶的绣花针,拔焊台,最好带恒温平头烙铁的那种,自制的竹筷,把头削出斜面来,用来除去屏上的硅橡胶,高亮度LDE灯,放大镜ACF胶。像双面胶的那种,是一种很好用的材料,高温是自动分离到相邻的两根线上起着焊机作用,不过在外面一般很难买到,还有银浆)首先把上屏线的那根铁条拆掉,我们会看到很多IC和屏相连接,根据之前用染色笔标记的记号,我们很快就会确定是哪个IC引起的故障,然后开机看图像,看到故障后用力压对应IC的与上边板相连的接口处,如果故障消失,或者减少,肯定是因为接口脱了引起的,很多师傅一般会垫泡沫之类的来压好,但是过不了多久故障有会出现,还有的直接烙铁来压,也管不了多久,教大家一个方法,保证修后经久耐用,用拔焊台温度调到300度,小心的把它吹下来,用棉签蘸上无水乙醇反复的洗干净,待干后用焊锡淌在上边板与IC相连的接口上,然后用拖线拖走多余的焊锡,一定要拖干净,保证接口没有多余的焊锡,只要光了接口铜片的面就行了,然后把IC接口对准上屏接口,挨着一个一个脚焊起,焊的时候最好用防高温硅橡皮垫着压,避免压坏了,压好后用烙铁尖把线之间的的缝隙处挨着一个一个刮一下,避免焊短路,最好用高亮度LED灯照着挨着检查一下,完成后通电试机,故障解除,还有就是IC与屏借口处断线或者换IC的修复方法,这个方法比起之前说的来就要复杂的多了,因为下面的线非常非常细,两个线之间的间距比头发丝都还细,确定是下面的故障后用吹筒线把硅橡胶加热,然后用之前准备好的竹筷,轻轻的剃去,完成后检查断线,如果是银线断线可以用银浆修补,修补时注意别短路了,如果是彩带且压接口无反应,那就是中间的IC坏了,就需要更换IC,一般我们是去烂屏上面拆的,必须那个厂家的什么屏什么规格对应什么IC来对换,用无水乙醇反复的把 屏的接口洗干净后,浸泡准备换上的IC,干后用放大镜检查缝隙间有没有杂质什么的,有就立即清除,待完全清除后,就把ACF胶铺上去,用烙铁适当加热,待ACF胶完全粘附在接口上后,然后就把IC对齐压在上面,一定要对准对齐。不能有丝毫的一点错位,最后确认无误后再完全压上去,用烙铁垫着防高温硅皮慢慢压好后,反复多压几次,然后用高强度灯照着检查每根引线,看看有没有短路,或者碰线的,待确认无误后在焊上面的一组,彩带,竖线,刷带的问题就解决了。一般难缠的竖带或者多根相临竖线,一般我们就直接跟换对应打IC,换了就好。,希望大家关注我,关注曹操。我会把我知道的技术经验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技术,拿出来和我一起分享。希望大家看了都评论,如果评论的朋友多还有,技术图片上传给大家看哈!谢谢!,我们提供各种液晶等离子电视及CRT电视的维修技术。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
这很好。分享了,,,,,,,,,,,,

网友:
维修较难、、、、??????

网友:
难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