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是正确维修汽车空调

楼主(2012-03-22):
下个月店里搞冷气活动,可是我不怎么懂系统怎么维修,谁告诉我一下维修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
    汽车冷气系统的检查与测试,这就是你对汽车空调的检查维修过程。
    汽车冷气系统是单独的密封循环系统,它能否正常运行关系到乘坐的舒适性,汽车的经济性及安全性。检查汽车的冷气系统,首先必须熟悉和了解汽车的冷气系统,掌握它的制冷原理、系统的配置、结构、功能等;并精通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清楚可能或容易产生的各种故障的现象、原因及排除方法。下面分别介绍冷气系统的检查和测试:
    一、制冷压缩机的检查和测试
    制冷压缩机是汽车空调系统的心脏,它担负着系统制冷工质的压缩及循环工作。通常应对其进行压缩效率及泄漏方面的检查和测试。
    检测压缩机的压缩效率,在不拆卸系统的情况下,需接三歧压力表组进行测试。当系统内有一定量的制冷剂时,发动机加速,此时低压表指针应会明显下降,高压压力也会明显上升,油门越大,指针下降幅度也越大,说明压缩机性能良好;如果加速时低压表指针下降缓慢及下降幅度不大,说明压缩机的压缩效率低;如果加速时低压表指针基本无反映,说明压缩机就根本无压缩效率。
    压缩机最容易产生泄漏的部位是轴封(也作油封)。由于压缩机常处高速旋转,运转温度也较高,轴封部位容易产生泄漏。当压缩机的离合器线圈与吸盘部位有油迹时,其轴封肯定会泄漏。
    容易造成压缩机损坏的主要原因有:
    1、空调系统内不清洁,有颗粒性杂质被压缩机吸入;
    2、系统内制冷剂或润滑油过量,造成压缩机“液击”而损坏;
    3、压缩机运转温度过高或运转时间过长;
    4、压缩机缺油,磨损严重;
    5、压缩机的电磁离合器打滑而磨擦温度过高;
    6、压缩机的功率配置过小;
    7、压缩机的制造质量有缺陷。
    二、冷凝器和蒸发器检测
    冷凝器和蒸发器是汽车空调系统的热交换容器。高压高温制冷剂气体在冷凝器中将热量传递给外界(放出热量)而冷凝(液化)成高压液体,从而改变了制冷剂的形态,但压力基本不变;低压液体在蒸发器中与外界(驾驶室)内的热量进行热交换(吸收热量)而产生沸腾(汽化)现象,从而使空间的温度不断得到降低,沸腾(汽化)后产生低压制冷剂气体,从而改变了制冷剂的形态,但压力也基本不变。
    冷凝器和蒸发器最常见的故障是脏物堵塞和泄漏。脏物堵塞可用氮气或经干燥处理的压缩空气反复吹冲,直到干净通畅为止。
    冷凝器和蒸发器必须经常清理外表脏物,注意传热翅片不要弄倒或损坏,保证它们的传热性能。
    冷凝器的泄漏一般可以从外表看出,如擦伤碰破,泄漏点渗出油迹等。蒸发器的泄漏因为压力低,外表面结露,隐藏在蒸发箱内,一般不易被发现。
    冷凝器和蒸发器的检漏一般通过气密性试验(充压试验)取得,试验压力:冷凝器2.0-2.4MPa;蒸发器1.2MPa。
    正常情况下,蒸发器表面温度很低,但只大量结露而不能结霜或结冰。
    三、膨胀阀和孔管的检查和测试
    膨胀阀和孔管是汽车空调系统制冷剂的节流装置,对空调的制冷效果有着直接和关键性的作用。高压制冷剂液体在通过膨胀阀时,根据蒸发温度自动调节进入蒸发器的流量和压力,使其与蒸发温度相对应。
    对膨胀阀和孔管主要是检测其调节压力是否正常。当系统内注有标准量的制冷剂时,发动机处怠速运转,此时低压压力应在0.15-0.25MPa之间;否则说明膨胀阀调节不正常,开启度过大或过小。膨胀阀和孔管的开启度过大,通过的制冷工质多,相应的蒸发压力和蒸发温度就高,蒸发器和低压回气管的温度不冷,制冷效果差;膨胀阀和孔管的开启度过小,通过的制冷工质少,相应的蒸发压力和蒸发温度就低,调节的制冷剂不能满足蒸发(热交换)的需要,膨胀阀的出口处和蒸发器甚至出现结霜,但制冷效果仍然很差。
    膨胀阀或孔管的脏堵现象最为常见。当系统过脏,储液干燥过滤器中的干燥剂(硅胶)破碎,随高压制冷剂液体流进膨胀阀或孔管时,在狭窄通道处最容易形成堵塞。造成供液不正常,使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出现膨胀阀或孔管的脏堵时,拆卸后一般可用化油器清洗剂反复冲洗干净,并用氮气或经干燥处理的压缩空气吹干后再装复。
    由于空调制冷系统的蒸发温度一般都在0℃以上,所以冰堵现象一般不会产生。
    四、储液干燥过滤器的检查和测试
    储液干燥过滤器安装在冷凝器之后,干燥和过滤进入膨胀阀或孔管前的高压液体,并储存供系统循环所需的制冷剂,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正常情况下,储液干燥过滤器的玻璃视镜应清晰明澈。空调在运行中视镜里出现泡沫状为制冷剂不足;完全无动静为无制冷剂或制冷剂过多;少量泡珠流动时为制冷剂量合适。当出现视镜有黄褐色粘糊状液体时,说明系统较脏或储油量过多。
    储液干燥过滤器一般脏物积存过多而堵塞及压力开关失灵故障为常见。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予更换储液干燥过滤器:
    1、手摸储液器两头接管温度,温差较大必须更换;
    2、系统产生堵塞时必须更换;
    3、空调因故障停用或已将系统某部件拆开时间较长必须更换。
    储液干燥过滤器的压力开关失灵时可旋下直接更换。
    五、空调连接管路的检查
    管路破损或内部过脏必须更换。管路破损严重,有油迹的地方就会泄漏。手握皮管的金属卡头用力左右旋转,转得动的必会漏(特别是压缩机出口至冷凝器进口处软管),越松漏得越大。各连接头的橡胶密封圈和气门芯咀应完好无损,管路内应清洁干净,注意胶管磨损粒及尼龙衬套脱落堵塞,确保管路通畅和密封。
    空调系统的压力检漏,可用浓洗洁净水在软海绵中搓出泡沫,分别包裹每一个接头认真仔细地检查,查看有无气泡出现(泡沫停留的时间尽可能长些为好),翻气泡必会漏。
    空调系统的真空检漏,真空压力表的指针下降到一定程度不再下降(真空抽不到底),或真空压力能够到底但关闭阀门压力迅速回升,证明系统仍有泄漏。当真空表指针稳定在底线后,关闭连接阀,静止数十分钟,表针不应有丝毫回升现象,证明系统检漏合格。
    此外,温度控制器、压力控制器、鼓风机、电子风扇等附属装置和电气控制都应保持性能完好。
    六、空调系统正常的高低压压力
    测量汽车空调系统的高低压压力,应在发动机处怠速运转下,环境温度在35℃时测量为准。高压压力为1.3-1.7MPa;低压压力为0.1-0.25MPa之间。新车及高档车的低压压力取低数值;其它可根据具体车况选定低压压力值。
    高低压压力过高或过低,都会造成系统工作不正常,影响制冷效果。
    七、空调出风口制冷温度的测试
    测量汽车空调出风口的制冷温度,可用数字式电子温度计测量。将电子温度计的感温探头塞入出风口内即可获得温度显示。越接近所测临界温度时,温度下降得越慢。当温度不再下降,并回旋在某一温度值时,即为所测出风口的制冷温度。
    出风温度当然尽量低点好,一般2℃以下时可见白雾气吹出,4-8℃最常见,10℃以上效果感觉逐渐差。进出口温度差在15℃以上时即为空调制冷运行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很多谢荣昌版主的专业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指导, 论坛不能没有你

网友:
论坛有你更精彩,谢谢你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