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逆变电源AUVIC-160W图纸

楼主(2012-04-19):
谁有车载逆变电源AUVIC-160W图纸。里面有管子击穿不知其型号。
内部如图,就是图中左面的管子,原先有四个,两个击穿,去掉了。
另外,我分析逆变部分应是右面的两只管子完成的,左面的四只应是
控制输出。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大功率场效应管。可用75N75,IRF3205,RU6099代换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用电磁炉的25N120更好.

网友:
这种管子电流较大,还有IRF2807可以代换

网友:
放心换吧,一般串G极的原件有可能损坏,换管前查明损坏原因

网友:
拿个电流大点的场效应管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