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MC-EP1910 开机不加热

楼主(2012-04-21):
  菜鸟学习请高手指教。
一台美的电磁炉 MC-EP1910能开机但不加热,开机后出现一真检测锅底(有锅)嘟嘟响,按键(全能用)加热指示灯一直在保温状态。开机风扇会转动。测试个339全是十多伏。求高手………………

网友:
把339换了试试

楼主:
嗯那换了试试在说。有可能是IGBT或互感器坏吗?

楼主:
今天换了339 解决问题,前来感谢

网友(2013-08-04):
我的机子不加热,指示灯笼一闪一闪。查不出原因。

网友(2014-12-02):
我的也是换了339解决的。

网友A(2015-05-04):
339 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7-09-22):
引用 网友A:
339 是什么东西

电压比较器

网友(2017-12-14):
学习了339刚好遇见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