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如何改为9V输出

楼主(2012-04-23):
我想做一个9V充电器,给7.4V锂电池充电。用手机充电器5V的,是分立件的,能改吗?具体如何改,望各位高手帮忙。先说声谢了。

网友:
把变压器换掉或者加多输出线圈。

网友:
可以,向你学习

网友:
你要改充电器,把5V的充电器的变压器,从5V用铜线加绕到9V,或者你想要的电压,装上即可。

网友:
可以呀,利用二极管和电容进行倍压整流便可!

网友:
完全可以。我曾经用12V 5A的稳压电源成功改造18V 3A的笔记本电脑用电源。电源的输出端多数都有连带光耦的电阻元件,尝试增大或者减小.......试试看,你会成功的。

楼主:
你的意见可以采纳。是改变电阻的阻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见可以采纳。是改变电阻的阻值吗

正确!改变光耦的输入端分压电阻就可以改变光耦的导通程度,从而改变反馈量达到调压的效果

网友:
变压器绕组,反馈光耦的分压电阻,都影响输出,单调绕组或电阻都不合适,但要求不高,单调电阻也是一个简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