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压力问题

楼主(2012-04-25):
荣昌老师,我这有个奔腾B70汽车,昨天给它加氟。加好之后我拿表看了下。空调没工作的时候低压只有0.8MPa高压有1.2MPa,空调工作的时候低压0.15MPa。高压有1.9MPa,我检查了下他的冷凝器,它上办部分是烫手的。下半部分没什么温度。请教下。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补充下。汽车的出风口温度是6.3度。只开2档风的话。压缩机就会一会开一会关。开最大档就没这事。但是压缩机会发出异响声、

网友:
由于冷凝器都是上进下出,正常情况下也是上热下温低一点。但如果系统中加油过多,也会出现上热下凉的感觉。
低压稍微低了一点,在怠速情况下,低压最好在2公斤压力为好。制冷剂加足了吗?

楼主:
制冷剂是加够了的。荣昌老师,这个高压是不是压力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