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求海尔29FB1存储器数据(已修复)

楼主(2012-04-27):
。求海尔29FB1存储器数据。。。

网友A:
初始化就可以,不需要数据。方法:依次按遥控器的静音. 屏显. -/--. 屏显. 静音 . 进入总线 按遥控器数字键 8 .音量+.关机恢复初INTN始状态数据。重开机就可以

楼主:
谢谢,已修复,因为没遥控,所以要原装数据1· _海尔29FB1 24C08 OM8373.rar (415 Bytes, 下载次数: 1602)

网友(2012-09-16):
学习一下,下了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下了是以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修复,因为没遥控,所以要原装数据1·

学习一下,下了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2-10-29):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就可以,不需要数据。方法:依次按遥控器的静音. 屏显. -/--. 屏显. 静音 . 进入总线 按遥控器数字键 ...

初始化后要不要调OP1-OP4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