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 TDA11135PS/V3/AN3引脚功能

楼主(2012-04-30):
谁有TDA11135PS/V3/AN3引脚功能?谢谢!

网友:
这是欧洲菲利普的元件---我查了电脑中的资料真的没有。。我只能帮你顶贴啦。

网友A:
1.IFVO
2.VCC       +5v
3.VCC     +8v
4.PLLIF  IF锁相环
5.GND  接地   0V
6.DECSDEM 声音解调去调耦合
7.FMDEMOUT FM输出
8.EHTO
9.AGCOUT
10.VSC
11.IREF
12.VIFIN2
13.VIFIN1
14.VDRA
15.VDRB
16.AVL/EW
17.DECBG
18.SEPLL
19.GND
20.PH1LF
21.PH2LF
22.VP1
23.DECDIG
24.XTALOUT  晶振24M
25.XTALIN  晶振24M
26.SYS
27.CHK3
28.CHK2
29.CHK1  按键
30.KEY
31.MUTE
32.LED
33.VDD   电源   +3.3V
34.SDA  数据线
35.SCL  时钟线
36.CONTROL2
37.CONTROL1 视频切换
38.STANDBY
39.IR  遥控接收信号
40.VDD  电源   +3.3V
41.GND     0V
42.VPE
43.VDD  电源   +3.3V
44.BOUT  蓝信号输出
45.GOUT  绿信号输出
46.ROUT  红信号输出
47.BLKIN 消隐电流输入
48.BCLIN
49.VB3
50.CVBS3/Y3 分量输入
51.CR3
52.YOUT
53.YSNC
54.VP3  电源   +5V
55.GND
56.HOUT  行激励信号输出
57.FBISO 行逆程脉冲
58.AUDOUT-R 音频右输出
59.AUDOUT-L 音频左输出
60.AUDIO1R 视频1右声道输入
61.AUDIO2R 视频2右声道输入
62.CVBS2
63.AUDIO2L 视频2左声道输入
64.AUDIO1L 视频1左声道输入

网友:
TDA11135PS    引脚功能

1 AV输出        17 滤波脚       33 3.3V供电    49 B色差输入
2 +5V供电       18 SECAM滤波    34 SDA         50 Y信号输入
3 伴音供电      19 地           35 SCL         51 R色差输入
4 中频锁相环    20 行锁相环 1   36 写保护脚    52 Y信号输出
5 地            21 行锁相环 2   37 待机脚      53 同步信号入
6 数字滤波      22 +5V供电      38 掉电检测脚 54 +5V供电
7 FM伴音输出    23 数字滤波     39 遥控输入脚 55 地
8 EHT输入       24 晶振输出     40 3.3V供电    56 行激励输出
9 AGC输出       25 晶振输入     41 地          57 逆程脉冲入
10 行基准电流   26 空           42 OTP测试脚   58 R伴音输出
11场锯齿波电容 27 静音脚       43 3.3V供电    59 L伴音输出
12 中频输入脚   28 键控输入 2   44 B信号输出   60 空
13 中频输入脚   29 键控输入 1   45 G信号输出   61 R伴音输入
14 场驱动输出   30 空           46 R信号输出   62 AV输入
15 场驱动输出   31 AV切换控制   47 束流检测入 63 L伴音输入
16 WE输出       32 AV切换控制   48 BCL输入     64 AV2输入

网友(2014-05-05):
受教了,谢谢了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1.IFVO
2.VCC       +5v
3.VCC     +8v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