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了好多水位开关的问题。发出来分享下。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2-05-04):
    最近修了好多水位开关的问题,很多自己都没见过,而且你要是没修过类似的问题都很难想到是水位开关的问题,所以走了很多弯路。发出来跟各位分享下,希望能帮助没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
   昨天发了一个帖子应该有些朋友看了吧,就是水位开关短路,出现一进水就波轮一直转不停,这个就不在说了。今天又遇见了几个也是水位开关的问题,有那种手动的,也有电子的水位感应器。造成了很多假象,搞的我以为是电脑板坏,所以走了很多弯路才修好,所以总结出了一点小经验。就是如果是电脑板通电正常的情况下,什么按键不灵啊;进水波轮就转啊等很多像是电脑板坏的情况的话首查水位开关。水位开关没问题的话在考虑换板的事。
   下面说下几种水位开关造成的问题实修过程,一种是洗衣机 通电后按键有时有用,有时没用。拆开电脑板后,发现有时按起来有用,有时没反应,当时第一个以为就是按键坏了,但是按起来又好像没问题。以为是按键坏了,但是这种电脑板按键是拆不下来的,都用胶封死的,换不了。所以就想到换板,但又没有带同型号的。跑回去又很远,所以就想了。先看看别的部件有什么问题不,免得如果不是板坏的话又是白跑。所以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水位传感器。是那种电子的。拔开水位传感器在电脑板上的插头,试机,通电后就报警,想了下这么说传感器应该是没问题的。仔细观察后发现板上的插头有很多绿色的锈一样的,而且很潮湿的感觉,心想是不是这里受潮了接触不良啊。所以就叫用户拿了个吹风机过来,两边都吹干,然后把绿色的锈刮干净重新插上试机,一切正常。搞了半天原来是这里的问题,幸好没回去拿板来换,不然又白跑一趟。所以各位要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先检查水位开关,水位开关没问题的话在考虑换板的事。
   还有一个就是,用户反映也是按键没用,我拆机后有了上次的经验就直接先查水位开关,这台机的水位开关是手动的那种,不是电子的。我先看了下板上的插头,很正常,应该没问题,就直接把水位开关拆下来,上面的接线也正常没有接触不良的样子的。然后就把连接通的软管拔下来,对着开关吹气,有滴的一下响。说明水位开关还是没问题。这就纳闷了,心想水位开关没问题那就是板有问题,直接把板换了。结果故障依旧。心想那就奇了个怪。那会是哪里有问题呢? 那后用排除法,把板上的接头全部拔下来就剩电源,试按键正常。说明板没问题还是哪里有故障,就一个一个的插上试。最后发现一个灰色的插头插上就按键没反应。说明这里有问题,是两根蓝色的线,看后面的电路图。是水位开关。 但是就气了搞了半天还是水位开关故障。但是前面检查水位开关没问题啊。心想要不就是中间这段线有问题,由于很多线绑在一起拆开来麻烦,就直接找了段差不过的线直接连接电脑板和水位开关。接好后试机正常,问题解决。肯定中间那段线短路了。哎。就这台机也浪费我好多时间。所以没遇到过的参考下吧!
  好啦。还有几种情况今天就不写了,下次有时间再发啦! 码字好辛苦啊!
这么辛苦各位看帖的回帖啊!鄙视那些看后不回的。
这帖没人回的话以后就不发了纠结。有遇到过不同的,或思路不同的什么的发来互相学习嘛!

1人赞赏

网友:
辛苦了。做维修有时候真的是很辛苦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辛苦了。希望以后发的帖子能够让大家更加通俗易懂。

网友:
修机的经验不错,顶

网友:
谢谢好经验一起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认为看帖不回也没必要鄙视  难道您发帖是为了让大家夸夸您技术高超?
咱不是互相学习嘛!取长补短  提高维修技术!淡定!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最近都是空调多

网友:
您提了个醒全自动洗衣机:把水位开关放在必须考虑的范围内不要气馁我们就是在走过一个个弯路后才经验多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