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场功放TDA8177和TDA8177F

楼主(2012-05-21):
功放集成TDA8177和TDA8177F有哪里不同,能否直接代换???

网友:
两个使用的电压不同,不能代换的

网友:
从外围电看,TD8177F脚不是场逆程脉冲输出,是外加+42V电源作为反峰供电,③脚与⑥脚之间没有自举电容。TDA8177③脚是场逆程脉冲输出,没有外加电源,③脚与⑥脚之间有自举电容。外部电路不同,可想而知内部电路截然不同,TDA8177F内部没有场逆程脉冲形成电路,而TDA8177内部电路有场逆程脉冲形成电路。也就是说不带F和带F是不一样的,内部结构、工作原理、工作电压都不一样。将TDA8177换成TDA8177F不会烧坏,有的可能会出现无字符显示,有的出现CPU不工作,有的出现自动关机又自动开机现象,还有的出现其他意想不到的奇怪的现象。
    另外,在没有电路图并炸裂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原机是用TDA8177还是TDA8177F呢?可通过观查电路板或测量③脚是否有外加电源接入来判断,如果③脚有外加电源,说明是TDA8177F,无外加电源接人,说明是TDA8177!

网友:
板凳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上的师傅说的太详细了,顶。

网友:
过来听取意见!

网友:
不能代换不可以

网友:
不通用
供电方式不一样

楼主:
谢谢,说得很详细

网友:
8177F一般用在数字机上,而8177只用在普通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