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不开机为哪般?

楼主(2012-05-22):
今天修一台TCL25寸电视一台,机芯是9383,不开机,待机指示灯也不亮,
检修过程:目测电源部分保险完好,测得|+B及其他各路电压正常,行电路无明显短路,转过头测量9383发现无供电,往前查找各电阻电感无开路,在路测量没发现异常,【接收头组件线很短,为了方便检修已被拔下】这时彩电正常开机,怀疑是虚焊引起,将大块补焊一遍,开机无异常,经过震动法确信已无虚焊,装机 。本来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可是装好后开机,故障如初! 不得已只好摘下后盖,重新检修。怀疑有隐蔽的虚焊,把所有有可能虚焊的部位挨个补焊,再次试机无异常。再次装机,装好后试机还是老样子-----不开机 不得已只好又拆卸后盖,有了前两次教训这次检查的更仔细,还是没发现异常,检查到此心里有些烦了,把主板放在那里开机,开机了,一切正常,无意中把接收头组件插上【没关机时】,马上关机了,难道是...........想到这里抱着一线希望把接收头组件板取下来,把主版反过来测得5V常,在不关机的情况下插上接收头,测得5V立马没有了,此时测量接收头发现已经被击穿,换上一个接收头,再开机回复正常,不再开不起机。把电视再次装好   ,试机OK,维修暂告一段落。
此故障是红外接收头击穿引起不开机,比较少见,但是也不难检查。之所以走了弯路,是因为每次检修时图方便把接收头拔掉掩盖了故障点,把它整理出来,希望能给大家提个醒,别忽视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元件,以免走弯路

网友:
是的,我也成经遇到个此问题,最终解决了但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接收头不良引起+5v下降或为0,破坏了CPU的工作状态而引起不开机。此故障看似简单,可有时候确实令检修者走了很多冤枉路!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第一次修也走了弯路,曾经一天换了三个接收头(雷击机),说来也怪别的不坏只坏接收头

网友:
雷击的易坏。

网友:
接收头的故障率比较底,因而容易被我们忽视。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隐蔽,修起来是比较费时间的

网友:
确实不好修 但是如果考虑到5v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  ,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