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声音特别小且失真维修分享。

楼主(2012-06-10):
接一台21寸TCLNT21A71B彩电,开机图像清晰,声音特别小且失真,测量功放块供电正常,之后检查声音控制电路发现是R视放信号输出端保护二极管D007严重漏电。拆掉测量正反向都有180多欧姆阻值。换新后声音故障排除。提醒朋友不相关的电路也会互相影响正常工作。大家看下图纸就明白了,下两幅为电视故障前后的图片,虽然保护二极管严重漏电R颜色变化不是很明显。

网友:
学习了、可能机芯不一样,漏电造成主芯片工作不稳定、

网友:
看似没有联系的线路,其实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部分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些经验书面积累下来,以便查阅少走弯路!

网友:
其实很多看似无关的电路 实则紧密相连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
谢谢分享!是D007漏电引起功防输入信号异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