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今天丢人了,还好丢在自己家里了

楼主(2012-06-13):
今天修一电磁炉,天热,人烦燥,换好IGBT,插电不加热,反复找原因,最后认为新换的IGBT件有问题,又拆下散热板,发现IGBT上反了,好在中午时分旁边没人,自己感觉脸上开始有点发热,后来火辣火辣地。丢人丢大了,好在是在自己店里。

网友:
反了也安不上啊,以后注意啊

网友:
犯低級錯

网友:
正常,低级错误,呵呵。

网友:
你是不是没把功率管装到散热片上?如果安反了,管子的本身的散热片朝外

网友:
丢人事我也遇到过,那是第一次接电动机端子排,把电源进线接在离合片上,后果当然是。。,没办法找来老师傅指点,原来是自己在拆线时没有记好线位,才造成这样的后果的

楼主:
超低级错误,管子散热金属片没有贴在大散热板上,塑面贴在散热板上了,螺丝能上紧。见笑

网友:
够大意的!也不容易啊

网友:
不应该犯的错。好在没烧东西。

网友:
一时大意,楼主可能想着今晚的彩票能中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