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彩电TC2566A不定时闪蓝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2-06-20):
一台海信TC2566A彩电出现无规律闪蓝屏故障,伴有正常出现蓝屏时转换AV\TV能出现短时间图像。判断故障可能由于视频转换、输入电路问题,检查视频转换电路N1002[LA7221]2脚控制电压正常,故障时直接短接其3--8无效,说明故障不在AV转换电路,考虑问题是否由于CPU识别信号不正常所致,因为始终伴音正常所以之前没有怀疑,【一般无识别信号首先静音出现蓝屏】,最后测量CPU的42脚同步信号识别电压为4V多,查图纸应该是低电平,此脚电压从LA7687的27脚送来,测量27脚电压为5V左右,此时断开输入信号该脚电压能变化说明解码芯片之前正常,故障应该在由V608组成的放大电路,检查发现该管C--E呈现不稳定漏电电阻,更换后测量CPU-42脚电压断开视频为5V、输入视频为0V,试机几小时故障不再出现。

网友:
判断准确,思路清晰,直指要害,赞一个!

网友:
有理有节有据,不错。

网友:
厉害!这么细小的故障有些烦人。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思路清晰,功底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