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图纸] 求夏普LCD-32G100A液晶电源板图纸

楼主(2012-06-23):
板子型号是QPWBFF185WJN3.电源板烧了30d16,还有几个贴片三极管电阻,三极管型号2tk用什么代换,还有位号r7038多大的电阻c7019多大的电容,贴片二极管UH16用什么代换,有的知道的告诉声板子拆了好几天了客户急啦 谢谢啦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谁有啊给说声呗

网友:
我有这个电源板,

网友:
拆机的,我姐姐家的夏普电视,液晶屏碎了,所有的板子都是好的,要的话请联系

网友:
如果坏这些的话很难修的,夏普没电源图的.你网上查找一下看看.这快电源板不贵的.

网友A(2013-06-30):
我也需要这个图纸,哪位师傅能提供呀

网友:
没有图纸很难,找个相同的板图纸看看吧,2TK 是贴片3脚PNP三极管,可以找个PNP三极管代替

R7038  1K

C7019  100P/50V

你这个电源还有其他的元器件坏,只是你没查出来啊

感谢“jdwxbbs”提供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需要这个图纸,哪位师傅能提供呀

我空间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了客户不出高价我想修好

这个板子好修。图纸我空间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