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高压包单独测加速极引线无电压是高压包坏了吗?

楼主(2012-06-24):
乐华jf010-1051新高压包才用1个多月就坏了吗?主电压和行管c极电压视放3阴极电压正常

网友A:
悬空测,有电压就没坏。

网友:
不上显像管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空测,有电压就没坏。

加速极线悬空测无电压是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专业仪器,无法测量。。。

还要什么仪器?你拔下视放板开机量不就行了

网友:
悬空加速极测量,没有电压就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人人都在拔尾板,有谁知道它的利弊。。

网友:
如果视放电压正常而且是出自于高压包的话,高压包坏了。

网友:
是高压包的问题,不过可以应急处理一下。用视放电压驱动加速极,如果亮度不够,可以调副亮度,也可以在高压包磁芯上绕线圈,一端接视放电压交流端,另一端接高频二极管接加速极,如果电压反而下降,对调线圈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