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TF2106如何进总线

楼主(2012-07-06):
此机子换高压包图像扩大,求进总线方法

网友:
76931机芯。TF2106CH
先将音量减至“00”,再按住遥控器上的菜单键4S以上,屏上出现四条短横线(即输入密码菜单),依次输入0、3、9、8四位数,屏幕左上角显示字符M,此时表示已进入总线调整状态。

在进行至少一次总线调整操作后,关断电源开关(即交流关机)即可退出。若关机前未进行总线调整操作,关机后再开机仍会处于总线调整状态。

网友A:
给你个资料仅供你参考!

楼主:
谢谢。进入调好后退出后又回到原样,反复几次不行,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资料仅供你参考!

谢谢,调好后退出,又回原样,反复几次不行,怎么会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进入调好后退出后又回到原样,反复几次不行,怎么回事?

是不是退出方式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退出方式不对呀?

调整场幅度后,关机。开机不行。调完幅度,指示条移动到另一行,幅度恢复原样 大。怎么回事 ?

网友(2013-07-21):
谢谢你给的资料我试试

网友(2014-08-16):
引用 楼主:
调整场幅度后,关机。开机不行。调完幅度,指示条移动到另一行,幅度恢复原样 大。怎么回事 ?

我这里也有一台是怎样的,指示条移动到另一行,幅度恢复原样 ,急啊

网友(2015-12-11):
我今天
我这里也有一台是怎样的,指示条移动到另一行,幅度恢复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