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彩电TF2507H三无指示灯亮奇怪故障维修

楼主(2012-07-07):
RT809HSE编程器

一台海信TF2507H彩电出现三无指示灯亮故障,检查电源各组电压均正常,测量行输出部分有轻微且快速摆动电压,怀疑高压包损坏但是串联100W灯泡试机,开机灯泡不亮说明行电流很小,测量行推动初级供电电压只有几伏左右不正常,于是断开行管基极开机测量行推动初级交流电压有十几伏正常,怀疑行脉冲电路不正常检查却一切正常,剩下只有场电路没有检查了,开机测量场正负供电电压发现在七八伏左右有规律地快速摆动,同时高压包发出同频率的轻微嗒嗒声音,更换正负供电滤波电容无效,最后测量升压二极管负极电压为零点几伏,正极电压有10V左右,明显是该二极管开路了,直接更换二极管同时恢复电路开机故障排除。一般场块损坏或不正常会引起黑屏等现象,行电路大多能启动,但该机出现类似行断续启动状态,很容易引起误判走弯路。

网友:
这是场电路异常引起行保护的正常表现,如果引起电源保护就会出现无电压或电压始终处于待机状态,至于引起哪种保护,就要看CPU的电路设计

网友:
楼主的工作做的很细致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

网友:
有于电路的设计不同,或元件的损坏程度不同,表现的形式也就不同。

网友(2014-07-14):
我也修过同样的故障,但却是显像管坏了。拿掉高压帽,还是不能开机,拔掉尾板,就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