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2600N激光打印机电源板电容冒烟了

楼主(2012-07-14):
HP 2600N激光打印机电源板电容冒烟了,之前是一根保险丝熔断,换好保险丝之后,待机几分钟电源板的大电容冒烟了,求高手给解啊

网友:
换电容啊,电容漏电了

网友A:
电压过高

网友A:
得买个稳压器了

网友:
电容鼓包了,保险丝呢?
电容本身问题或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过高

要说电压高,我其它电器没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买个稳压器了

可我其它电器没事啊

网友:
打印机的电源坏了,输出电压高了。

网友:
这个电容是300V整流滤波电容,漏电了,